[USB驱动] 关于USB中断传输模式问题咨询

楼主(2016-01-14):
最近在学习USB相关知识,现在一直有个USB问题困扰我,希望好心人帮解答下,谢谢。
问题:USB主机在进行USB中断传输时,有资料这样描述,根据USB设备描述符,解析出其中的interval参数,
然后主机按照interval时间周期性对USB设备进行查询,但是,查看相关hcd driver的代码,并没有发现有这样的
查询操作啊?USB主机发起的这个查询是否是由相关USB设备驱动层发起的呢?

网友A:
描述符里定义了最多多少ms主机应该来查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符里定义了最多多少ms主机应该来查询一次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主机根据根据描述符里面的时间间隔进行主动查询的,是主机主动发起的操作。
我看鼠标驱动程序里面URB提交的流程:usb_fill_int_urb(mouse->irq, dev, pipe, mouse->data,   (maxp > 8 ? 8 : maxp),  usb_mouse_irq, mouse, endpoint->bInterval); usb_submit_urb(mouse->irq, GFP_KERNEL),
一旦URB packet被提交给USB HOST后,在URB处理完成后都是通过usb_mouse_irq()回调再重新进行URB包的提交的。是不是polling由应用触发后,开始周期性进入submit URB->process URB->process URB done->irq callback->resubmit…这个过程,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这个是哪个mcu的函数库么,鼠标一般使用中断传输,我的理解是描述符里定义了主机来查询的最长时间,你操作鼠标的函数里面会把buff发给 描述符里定义的端点,等待主机来取,  主机每隔一定时间会发一个IN,取断点里面的数据,最后进入断点in中断,里面一般为空,最多有一个flag标志位。

网友B:
USB每发送一个帧,帧计数器就会加一,interval就是以它为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