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流的工具

楼主(2016-01-15):
之前测电流都是使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试的,但是在电流较大时(超过1A),电流档的压降比较大,导致测试不准。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专门测电流的工具,可以在移动的设备上测量各支路电流的?

网友A:
钳型电流表

网友A:
比如
fruke 375

楼主:
哥 这个测量电流的量程太大了可测600A,价格在1000以上,有没有量程在10A以下,价格在500以下的工具?
感谢。

网友B:
采样电阻+电压表。

网友A:
便宜的 自己淘宝买个开合式电流互感器  输出 并个电阻 万用表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 这个测量电流的量程太大了可测600A,价格在1000以上,有没有量程在10A以下,价格在500以下的工具?
感 ...

淘宝大把数显电流表,不超过100元,

网友D:
你的要求太高了,都有压降,好的表压降小一些,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