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485现在是不是成本差不多了

楼主(2016-01-15):
单片机选带CAN控制器之后是不是和采用485成本差不多了?
485驱动器和CAN收发器价格差不多?
人门总说CAN成本高,高在哪里?软件吗?

网友A:
软件编程肯定比485复杂,硬件方面不清楚。

网友B:
软件上CAN相对要复杂一点,不过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你的协议和应用。

楼主:
can是不是必须隔离啊?隔离的话成本就高了;

网友C:
485比较简单啊

网友D:
can不必隔离,接线方便,硬件成本高,

485就很简单

网友E:
两者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板子有配模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taobao_shop#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