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个关于内核源码函数重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6-01-15):
比如某个头文件a.h里声明了函数t(),然后在多个源文件里面重新定义了t(),之后我在bbb.c里包含了a.h,要使用t()的时候,是通过什么知道使用的是哪个源文件里定义的t()呢?应该是在编译后链接的时候去找的吗?是写在某个文件里吗?

网友A:
编译选择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选择哪个就用哪个

那是在什么地方选择的呢?

网友A:
Makefile以及Kconfig还有xxx_def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file以及Kconfig还有xxx_defconfig

好的 多谢!

网友B:
你在a.h里面声明函数了,并且在bbb.c中引用这个头文件,就能找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a.h里面声明函数了,并且在bbb.c中引用这个头文件,就能找到了啊

我的意思是有多个源文件都重新定义了这个函数,bbb.c包含了a.h之后 怎么知道用的是哪里面定义的函数呢

网友C:
每个c文件对应一个头文件,在c文件定义了函数之后,在头文件里面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makefile里编译链接了哪个文件,不然有重定义肯定会报错的......

网友E:
你定义一个叫includes.h的文件,把所有的头文件都放这里面,然后在各个c文件中引用include.h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