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把程序放到eeprom中么?

楼主(2016-01-15):
除了掉电数据的问题后,还有什么区别呢,我flash空间不够了,可以把程序放到eeprom中吗

网友A:
一般是不可以的。 Flash不够? 1.可以看看自己写程序时,是不是开数组空间开得离谱,程序的一些数组数据可以存到EEPROM中的 。2如果实在不够,就用个大点的FLASH MCU

网友B:
f应该是不可以的吧,eeprom是有写入次数限制的

网友C:
今天发现一个办法,定义为const时的时候,是在flash空间的,RAM不够用的话,是个好办法

网友D:
程序肯定是不会烧到eeprom中的,编译器就通不过的

网友E:
单片机的程序是不能放到EEProm中 的,一是单片机首先从0地址运行程序,基本在FLASH中,在EEProm中无法运行,二是eeprom很小,根本无法存储程序代码!

网友F:
不太可能出现程序空间不够的情况 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程序是不能放到EEProm中 的,一是单片机首先从0地址运行程序,基本在FLASH中,在EEProm中无法运行 ...

这个可以通过boot的地址跳转到eeprom,无法解释不能在eeprom运行的本质

网友H:
不可以,eeprom有次数限制,只能存放变量。无法放程序。

网友B:
我搜了下,貌似有人搞过,但没具体的流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通过boot的地址跳转到eeprom,无法解释不能在eeprom运行的本质

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一般是和内核的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等直接连接的,才可以运行和执行程序;EEP没有直接连接这些,运行和执行程序怎么搞!?

网友I:
一般是不行的,寿命不够

网友J:
寿命问题是个关键,除非你只读不写,可是这样是不可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一般是和内核的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等直接连接的,才可以运行和执行程序;EEP没有 ...

直接找到了本质,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G(2016-02-23):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一般是和内核的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等直接连接的,才可以运行和执行程序;EEP没有 ...

说的也是,是我对内核的理解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