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度测量电路中,地线太长合适吗?

楼主(2016-01-15):
在温度测量电路中,如果温度传感器离板子有1米远,这时的系统的地线有1米线,这样合适吗?会把干扰信号传进来吗?该怎么办?

楼主:
那为什么老外的测量电路中会加个隔离呢?

网友A:
看多大的干扰了吧。
我用的LM35线有50cm长,没发现有什么干扰

网友B:
干不干扰,看你的应用环境好不好!
可以用屏蔽线,也可以用双绞线!抗干扰好一点

网友C(2021-11-30):
引用 网友B:
干不干扰,看你的应用环境好不好!
可以用屏蔽线,也可以用双绞线!抗干扰好一点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