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编译器对指针的处理是怎样做的,我这个代码警告说有冲突

楼主:
PIC16F883,MPLAB X IDE在调用该函数是,编译出现警告,我想搞明白是为什么?求助大神啊,新人求指点
unsigned char Check_Cmd(unsigned char *Ack,unsigned int Waittime)
{
           char *Strx= NUL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cklen;
        CommRecBufferTail2=0;
        for(i=0;i<10;i++)
                receive_cmd[i]=0;
        if(Waittime)                //ÐèÒªµÈ´ýÓ¦´ð
        {
                while(--Waittime)        //µÈ´ýµ¹¼ÆÊ±
                {
                        Delay_100us(1);
                                Acklen=strlen(Ack);
                                if(CommRecBufferTail2>=Acklen)
                                {
                                        Strx=strstr((const char*)receive_cmd,(unsigned char*)Ack);
                                        if(Strx)
                                        {
                                                break;
                                        }
                                }
                }
        }
        return (unsigned char*)Strx;
}

wifi.c:176: warning: (358) illegal conversion of pointer to integer
wifi.c:190: warning: (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ifi.c:201: warning: (359)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wifi.c:210: warning: (359)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wifi.c:226: warning: (359)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网友A(2016-01-15):
是警告。看不出是哪一行

楼主:
说的是这个个有冲突。

楼主:
行号对应上面的,基本全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号对应上面的,基本全是这个问题。

char *Strx= NULL;
return (unsigned char*)Strx;
你这儿转换了一下,你一开始就定义成无符号的试下。
可是警告提示违法的转换指针 to 整形,很奇怪。

网友B:
可以试试将char *Strx= NULL; 改为 char *St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