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i8智能插座拆解

楼主(2016-01-15):
计量插座拆解---悟空i8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冠以“智能化”头衔的家电、配件更是让消费者眼花缭乱。在如此众多的智能化家居产品中,消费者应该如何擦亮眼睛“去伪存真”?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悟空i8空调伴侣,并通过试用,来一起感受智能硬件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的便利。
外观
   从外观来看,悟空i8非常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冲击感。

规格参数
Ø  输入电压:85V-240V AC
Ø  输出电压:85V-240V AC
Ø  工作温度:-10度-60度
Ø  待机功率:< 0.5W
Ø  外壳材料:阻燃PC
Ø  无线类型:WiFi 2.4GHz b/g/n
Ø  插孔类型:16A空调插孔
Ø  最大负载电流:16A
Ø  最大负载:3500W
智能功能

Ø  手机远程控制

Ø  定时控制

Ø  空调状态反馈

Ø  声控感应

Ø  红外人体感应

Ø  红外发射

Ø  温度感应

Ø  智能电量管家

Ø  节电管理

上手使用
    第一次的连接需要你的设备和手机在同一网络下,输入你的wifi密码便可以自动连接,成功之后就可以更改你的设备名称以及密码,以便你能更好方便的管理。连接成功之后便是要通过遥控器打开你的空调,这样做的目的便是让悟空i8智能分析你的空调,以便匹配云端数据中的空调品牌及型号达到通过手机控制空调的目的。

悟空i8空调伴侣,不仅通过前端学习和云端数据模型支持,实现了市面上大多数品牌、型号空调的全面控制,还不断学习用户使用习惯,实现了空调控制的智能化。
从上手使用的体验过中,还是感觉到比现有一些插座有优势,联网配对简单方便,操作界面简单大方,各菜单的显示也很清晰。总之,手机APP的操作体验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内部结构
       拆解第一步:拆开面板,可以看到红外接收头的位置,这个是用来接收空调遥控器信号的。下图中还有一块白色的电路板,这是红外信号发射板,和空调的通讯主要是靠它来完成的,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发射板,它可以做到在房间内360度无死角遥控空调。

       拆解第二步:下图是主控板,可以看到WIFI模块和控制MCUWIFI模块使用的新岸线的WIFI芯片方案,型号是NL6621M;主控制MCU则用的是意法半导体的STM32F30,是基于Cortex-M0处理器,功耗非常低。

拆解第三步:最后一块是电源板,如下图。电源板包含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将220V转成5V电源,第二个功能是电能计量功能。计量芯片使用的是HLW8012,可以看到这颗芯片非常小,外围也比较简单,它可以测量功率、用电量等电能参数。
小结
       从功能上来讲,悟空i8其实也属于智能插座,只是它在智能插座的功能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功能,如温度测量,人体感应单元,红外接收和发射模块等。
下图是悟空i8的模块框图。

网友A:
比其他家的智能插座“wifi / BLE  + 继电器” 的确是不同,创新一些~不过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只能用在空调上

网友B(2016-09-06):
图片有点模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其他家的智能插座“wifi / BLE  + 继电器” 的确是不同,创新一些~不过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只能用在空调上 ...

为啥只能用在空调上,我用了电饭锅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