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平转换耗电吗?

楼主(2016-01-15):
  小弟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我有个项目是低功耗产品,430的4619系列单片机大约3.3V1MA,但是现在发现功耗还是高了(平时只让单片机睡眠工作),然后发现把单片机电压调整到1.8V后功耗明显下降,(单片机工作电压1.8至2V),但是问题来了,和单片机有部分电路是3V供电,我就打算用电平转换器让单片机工作在1.8V,和其他电路通信用换芯片1.8V和3V切换。
   小弟一直没有用过这种芯片,现在用的话因为外围电路多,要30多路,有老师知道到底这个转换芯片标的4UA是他的消耗电流吗?意思是我单片机工作电压1.8V后比3V节约了0.5MA,用30路转换后理论上值增加120UA是不是?

网友A:
LZ想判断是否得不偿失。
但真难说。

不过,30路就需要30个芯片?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的功耗都很小,不过此类芯片价格可不菲呀,用单颗8路的电平转换,需要用4颗,估计要增加十几元的成本

网友C:
LZ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第 5 页:

按这意思,一边大体为 3.5 uA(最大 5 uA)。假设是 4 片,最大一边是 20 uA。两边合起来是 40 uA。
具体功耗情况:
1.8 V 侧 = 1.8 × 40 = 72 uW
3.3 V 侧 = 3.3 × 40 = 132 uW
合起来 = 204 uW
这是使用 4 片所增加的最大功耗。

另外,功耗除了和供电电压、负载大小有关外,还与工作频率有关。单片机里不用的或暂不使用的外设 (Peripherals) 尽可能关闭。而要使用的的外设,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的,在保证功能和性能的条件下,宜工作在尽可能低的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第 5 页:

谢谢老师,你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的功耗都很小,不过此类芯片价格可不菲呀,用单颗8路的电平转换,需要用4颗,估计要增加十几元 ...

谢谢,我这个产品对这个成本还没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