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485一主多从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15):
10台从机 从机收发数据正常 但是主机有时候收不到从机回复的数据

网友A:
从机和主机是如何通讯的?主机轮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和主机是如何通讯的?主机轮询吗?

是的,主机轮询,主机每500ms发送一次查询,从机接收到查询并回复了当前状态,但是主机有时候接收不到,会报某个模块通信中端,过一会又能收到,所以不定时地会告警

网友A:
收不到多发几次试试。

网友B:
500ms查询一次没有理由收不到,使用中断还是查询接收?首先确认是没有收到数据,还是接收到数据解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ms查询一次没有理由收不到,使用中断还是查询接收?首先确认是没有收到数据,还是接收到数据解析错误? ...

主机不是我这边做的,不清楚是什么接收,听说是用人家自己的从机不存在这种问题,用我们的从机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我抓的报文看,从机发送出去的数据会有个别误码情况,可能是这样导致主机解析错误,不过主机20s内接收不到某一从机的回复,才会告警,所以误码导致的告警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不到多发几次试试。

每个从机多发一次,担心主机能正常响应吗 如果多发那就不是一问一答了

网友A:
你如果确认数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没错,那就是主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确认数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没错,那就是主机的问题了。

现在考虑的就是发送出去的数据受到干扰后 产生误码 导致主机接收的就是误码 所以解析不了  ,从抓的报文来看,主机发送的都没有误码的,从机发送的平均几秒钟就有一条报文里 某个字节误码,是不是从机的485芯片没有主机的芯片抗干扰性好导致的

网友A: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主机的板子方便看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主机的板子方便看电路板吗?

主机的板子没有  我也只会点软件 硬件的东西啥也不懂:(

网友A:
几秒钟就有一个字节误码,这误码率也太高了。

网友C:
首先要保证没有误码。查查误码的原因。

其次,如果是半双工(485方式),双方都存在角色转换的问题。中间有没有留出充足的时间,如何协调?

网友D:
以前有过,是电感问题。

网友A: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数据发出去,然后立即转为接收状态准备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保证没有误码。查查误码的原因。

其次,如果是半双工(485方式),双方都存在角色转换的问题。中间 ...

这个之前考虑到,从机接收完延时6ms,才转换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成后延时1ms转换为接收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考虑到,从机接收完延时6ms,才转换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成后延时1ms转换为接收状态 ...

真是这样,就好办了。

以前做过一对48,200米以上,波特率大概20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保证没有误码。查查误码的原因。

其次,如果是半双工(485方式),双方都存在角色转换的问题。中间 ...

误码感觉怀疑是干扰导致的,功率干扰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确认数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没错,那就是主机的问题了。

从机转换为发送状态后,是不是还要延时几ms,再发送数据?好像听说刚转换为发送状态时发送数据是不稳定的?

网友C:
导线,用两层屏蔽网那种,内层接电路地,外层接机壳(可能只接一端)。

先确定是不是干扰,放到好的环境测试,离干扰远点或者关闭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这样,就好办了。

以前做过一对48,200米以上,波特率大概2000,没问题。

咋好办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机转换为发送状态后,是不是还要延时几ms,再发送数据?好像听说刚转换为发送状态时发送数据是不稳定的 ...

延时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我还是感觉你那个误码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用两层屏蔽网那种,内层接电路地,外层接机壳(可能只接一端)。

先确定是不是干扰,放到好的环境 ...

这样能降低总线上的干扰不?

就是为了阻断干扰。

网友E:
测量一下波形

网友F:
试下RS485数据发送完毕后,再多延时几ms 再转换到接收模式?

网友G:
不要主机接收,用电脑+USB转485来收看看数据

网友H:
先试试一对一正不正常

网友I:
主机是啥?上位机么?上位机的话用监控软件监控串口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J:
会不会有多个从机同时发造成误码?

只接一个从机会不会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机是啥?上位机么?上位机的话用监控软件监控串口看看是哪里问题?

串口助手显示的报文从机收发正常,但是主机会告警,说明从机发送出去的报文主机没有接收或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有多个从机同时发造成误码?

只接一个从机会不会误码?

从机不会出现同时发送的情况,主机轮询,500ms查询一次,9600的波特率,从机发送数据不超过30个byte,所以不会出现同时发送的情况吧

楼主:
现在基本上确定是干扰的问题,程序已没有再优化的办法

网友K:
485有没有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K:
485有没有匹配电阻?

有120欧终端电阻

网友J:
我碰到很多次怀疑是干扰,最后排查的结果跟干扰没关系.
双绞线,背靠背连接,有末端电阻,只要只要做到这3点,就不用考虑干扰了.

只要严格按485标准做,1000米,9600bps,干扰再大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碰到很多次怀疑是干扰,最后排查的结果跟干扰没关系.
双绞线,背靠背连接,有末端电阻,只要只要做到这3点,就 ...

那最后是确定是啥问题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最后是确定是啥问题没

硬件问题,或者程序bug的可能性大。
主机、从机都可能有问题。

貌似LZ在一个人扛着。

网友J:
不清楚你是在实验室环境还是在实际工程环境下测试的.
你首先要先确认1对1通讯是否完全正常.
不要只凭想象.
在工程环境下确认"双绞线,背靠背连接,有末端电阻"并且是"1对1",是要花些功夫的.

网友L:
发一帧报文多长时间啊?

网友M:
恐怕不是干扰问题,是从机软件设计问题;

网友N:
LZ威武,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在线求助。。。

网友O:
是不是有干扰存在,延时几ms应该够了

网友B:
不波特率是多少,通讯距离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用的485通讯芯片的电源电压不一样,也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恐怕不是干扰问题,是从机软件设计问题;

为什么说是从机软件设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总结的原因:一方面是干扰问题,一方面是从机程序问题。建议有做类似程序的吧友,中断接收时多用状态机

网友P:
估计是传输过程中受到干扰了,是不是线太长了,还是没有做好屏蔽

网友B(2016-03-16):
引用 楼主:
现在考虑的就是发送出去的数据受到干扰后 产生误码 导致主机接收的就是误码 所以解析不了  ,从抓的报文 ...

频率这么高,个人认为主要考虑是软件问题...
可以使用从机单独测试,如果误码率好这么高,那肯定是从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