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云台电机测速的问题【高手拉我一把】

楼主(2016-01-15):
求助:最近在调试3轴云台,架构是 Infenion磁编码器 + 电机 + 6路PWM驱动的MOS + 姿态解算6轴 A+G;
软件: 单个电机是带磁编码器(16384个脉冲机械圈) + FOC

控制: 6轴 A+G解析出当前相机姿态角,然后输出给每个轴的电机控制MCU,作为反馈数据,与系统设置的角度值作比较,比例P输出角速度-->角速度环 PI --> FOC Id&Iq PI;
现在 的问题是当云台处于平衡位置的时候,速度极低,还有正反转,很难测量准确速度值;
原因有:1、磁编码器的脉冲本身就是不均匀的,(占空比是变化的不是严格的50%),因此测编码器脉宽的方法行不通;
              2、电机存在正反转,增量式编码器很难在速度为0左右的正反转,测出准确的速度值;
              3、陀螺仪测角速度在姿态有角度的情况下很难解析准确;

大侠做过3轴FOC云台的求分享一下测速的方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16-03-03):
有进展了吗

楼主:
暂时还没有,磁编码器的脉冲不均匀,低速的时候测脉宽的方法测速貌似行不通,软件加滤波也不行,加完滤波以后误差还是很大,相位又有延迟,没办法解决,测速又快又准的要求;

现在看了1周的伺服控制,什么梯形加减速,S型加减速,感觉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驱动这个云台,貌似伺服那一套也不适合云台;继续努力中,不知你是否有好方法?

网友B(2016-04-03):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磁编码器的脉冲不均匀,低速的时候测脉宽的方法测速貌似行不通,软件加滤波也不行,加完滤波 ...

tle5012么?为什么不用spi读绝对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e5012么?为什么不用spi读绝对角度值?

试过了,这个值也是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个值也是飘的

怎么个飘法?是数据噪声太大还是输出往一个方向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飘法?是数据噪声太大还是输出往一个方向漂移?

不管是读寄存器还是捕获AB项脉宽的方法,测出来的速度就是飘的;

网友C(2018-04-12):
现在看了1周的伺服控制,什么梯形加减速,S型加减速,感觉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驱动这个云台,貌似伺服那一套也不适合云台;继续努力中,不知你是否有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