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二值信号量--FreeRtos

楼主(2016-01-15):
      最近在捣腾FreeRtos操作系统,整体感觉还是蛮简单的,但是有个现象不知道是否正确:

     使用
     vSemaphoreCreateBinary(SemaTest);     ////创建 SemaTest二值信号量;

     在中断中触发信号量:
      void xxxHandle(void)
      {
        ....
        xSemaphoreGiveFromISR(semphr);
        ....
      }

      在任务中调用信号量:
      void TaskTest(void)
      {
          for(; ;)
          {
           ....
           xSemaphoreTake(semphr, portMAX_DELAY );
           ....
          }
      }

      现象:在程序没有进中断时,任务TaskTest也可以成果获取到一次信号量。

      跟踪了代码,发现二值信号量创建后初始值默认为1,所以可以成功获取到一次。
      不像uCOSIII中,在创建信号量时可以同时给定初始值。

楼主:
菜鸟学习中,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菜鸟表示看不懂。。。

网友B:
FreeRtos操作系统和ucos比,谁好用些,更容易掌握

网友C:
这个信号量和ucos ii中的信号量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6-03-16):
引用 网友B:
FreeRtos操作系统和ucos比,谁好用些,更容易掌握

个人认为前者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掌握些,因为任务间的同步机制比较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量和ucos ii中的信号量有什么区别啊

FreeRtos中的信号量其实质是队里, 即由队里简化而来...

网友D:
初始化信号量的时候xSemaphoreTake信号量一次即可。

楼主:
对,智能这样了...

网友E(2017-07-12):
我就想它初始化后默认为0啊!

网友:
没玩过这个概念。

网友F:
已经用在一个项目中了,就用了队列和互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用在一个项目中了,就用了队列和互斥

网友G:
跑系统浪费硬件,追求超低功耗就要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系统浪费硬件,追求超低功耗就要裸奔

最近在搞低功耗,也会是这个感觉...

网友H:
计数信号量可以设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