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实现USB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6-01-15):
我在STM32 USB库的基础上,参考圈圈的书,移植了一个USB键盘的程序。
可是不太好使,打开记事本,第一次按下按键没反应,第二次按下则一直打印数字1
我本来是想按下一次按键,只输出一个1.
请高手指教,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贴出部分代码和图片。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art1_init(115200);
  USB_Init();
        //Uart1_SendByte(0x55);
  while (1)
  {
    //Delay(10000);
    if ((JoyState() != 0)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for(i=0;i<10000;i++);
                        if ((JoyState() != 0)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while(JoyState() != 0);
      Joystick_Send(JoyState());
    }
  }
}

void Joystick_Send(u8 Keys)
{
  u8 Buffer[8] = {0, 0, 0, 0, 0, 0, 0, 0};
  u8 i;
  i=2;

        switch (Keys)
  {
    case LEFT:
      Buffer=0x52; //Keyboard UpArrow
                        i++;
      break;
    case RIGHT:

      Buffer=0x51; //Keyboard DownArrow
                        i++;
      break;
    case UP:
      Buffer=0x59;                 //0x50; //Keyboard LeftArrow
                        i++;
      break;
    case DOWN:
      Buffer=0x53;                  //0x4F; //Keyboard RightArrow
      break;
    default:
      return;
  }
  /*copy mouse position info in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 GetEPTxAddr(ENDP1), 8);   //?8???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网友A:
请参考我的程序部分:
u8 Buffer_Scan1[8] =  {0, 0, 0, 0,  0, 0, 0, 0};

void KeyBoard_Send(u8 *buffer_out,u8  count)
{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er_out, count);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void Task_USB_Scan(void *pdata)
{
  u8 press_status_1=0;

  u8 press_status_8=0;
  u8  chk_num1=2;

  pdata= pdata;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3) == 0x00)
      {
        if(press_status_1==0)
          {
             press_status_1=1;

             chk_num1=2;

             while((Buffer_Scan1[chk_num1]!=0)&&(chk_num1<7))
             {
               chk_num1++;
             }

             Buffer_Scan1[chk_num1]=0x5F;    //KeyPad   ----> number--7

             KeyBoard_Send(Buffer_Scan1,8);
             CoTickDelay(2);
          }
       }
      else
       {
         if(press_status_1==1)
         {
           Buffer_Scan1[chk_num1]=0;

           KeyBoard_Send(Buffer_Scan1,8);
           CoTickDelay(2);
         }

         press_status_1=0;
       }

    ......

  CoTickDelay(1);
}

网友A:
这是我完全测试过的代码部分,请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完全测试过的代码部分,请放心使用。

看不懂

网友B:
发送完以后,把发送标志清掉

网友C(2016-02-22):
能否把程序发给我,参考我,我也在学习USB键盘。
xytrd@163.com

网友D(2016-04-18):
好东西,学习了,不知道是否有延时!

网友E:
发送完数据之后再发送一次0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