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线距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15):
比如说线距规则设置15mil, 有个多脚的芯片脚距只有10mil, 怎么设置芯片脚上的线的线距为10mil, 其它地方线距是15mil?
用的是AD09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在元器件上放置ROOM,然后在规则中设置ROOM规则
另一种方法是在规则安全间距里面选择Advanced规则,里面选取对应的元器件编号

实际上如果你不会设置,可以忽略的

楼主(2016-03-10):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在元器件上放置ROOM,然后在规则中设置ROOM规则
另一种方法是在规则安全间距里面选择Advanced规则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