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 V7.4基本操作和配置

楼主(2016-01-15):
1、多行注释
        选中多行后注释快捷键:Ctrl+K
        取消多行注释快捷键:Ctrl+Shift+K
2、显示行号
        在代码段点击右键,找到Options->Editor,将右面的Show Line Numbers 勾选即可
3、选中花括号的内容
        程序{}花括号的配对内容查找。CTRL + B 则自动的把这段内容 反色的选中。
4、整个工程搜索一个关键词
     Ctrl+Shift+F

4、选项配置
        a、微处理器类型的选择

        b、编译器的配置、连接器的配置、调试器的选择和配置,其他的部分可以选择默认设置

    c、配置Library:若在串口程序中用到printf,Library Configuration标签页中的Library选择为Full,否则选择normal就可以了。

        d、编译器的配置

注:1)PROJ_DIR$\是在工程文件夹目录下,是一个相对的目录。
若在内存中启动,需要在 defined symbols 里面写上 VECT_TAB_RAM;如果程序比较大则需要在flash中启动,就不需要配置这一项。USE_STDPERIPH_DRIVER在stm32f10x.h中用到,若要用硬件驱动则需要这个预编译符号;如果不设置这个预编译符号的话,硬件驱动就不包含在project中,应用程序自然就没法直接访问硬件寄存器了,这就需要用户使用地址来访问寄存器。
   USE_STM3210E_EVAL在stm32_eval.h中使用,用于包含stm3210e_eval.h。

    e、连接器的配置
1.如果在 Flash 中调试程序 设置 stm32f10x_flash.icf,如图,也可以设置为$PROJ_DIR$\stm32f10x_flash.icf。
2.如果在 RAM 中调试程序,设置 stm32f10x_ram.icf。
注意:在进行该项设置时,请确认电路板上的Boot0 和Boot1引脚的跳线连接是否正确。

    f、调试器的配置
点击 Debugger
Setup 选择调试工具,我用的是 JLINK8所以选择的是J-LINK/J-TRACE,勾选Run to main.

    g、下载
1). 已选择下载程序到 Flash,  可选:Verify download     ( Use flash loader(s) 必须开启!);
2). 已选择下载程序到 RAM 或使用模拟器:无需选择;
3). 如果程序已下载到 Flash:开启 Suppress download;

第五步,make,没有error和warning之后,连接好JLINK,给开发板上电,然后就可以下载调试了。

网友A(2016-05-18):
收集整理得比较零碎, 支持一下.
可以再分类整理, 参考 IAR 的手册, 做成精致的操作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