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声元件

楼主(2016-01-15):
电声元件
光电元件
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光耦
特点:体积小  无触点  寿命长  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常用于信号的隔离   通过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开关速度较低
       注意电压电流最大值,反向电压
继电器:
特点:寿命短  体积大(机械材料)  有触点  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缺点:开关速度低  有噪声
在继电器的输入极输出极都允许通过很大的电流。常用于信号的隔离,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通过小电压控制大电压
三极管
特点:具有电流放大能力  具有隔离能力  体积小  无触点  寿命长   开关速度快。
缺点:通过的电流较小  隔离效果不好
可控硅:SSR
       通过电流来控制系统电流
       优点:通过电流非常大   通过非常大的电压  具有较强的开关速度  经常用于电机控制  焊机控制等需要大电流控制的场所。
半导体发光器件
       LED灯
LCD显示器
滤波器
熔断器
常用芯片介绍
TTL电平:内部主要有三极管构成  流动器件  响应速度快  驱动能力强
电平:0V  5V
输出高电平:2.4V以上
输出低电平0.4V以下

输入高电平:2 V以上
输入高电平:0.8V以下

CMOS电平:芯片内部主要有场效应管构成
输出高电平    接近电源电压
输出低电平    接近0V
输入高电平    0.7*VCC
输入低电平    0.3*VCC

数字电路中的三种运算方法
与           74LS08   74LC08
四输入与门芯片

或   74LS32    74HC32
       四输入或门芯片

非     74LS04    74HC04
与非:  74LS00    74HC00

锁存器  :(54)74LS373(三态缓冲器)
       缓冲器:
              作用:保护、放大信号、增强驱动能力
       三态:三种状态
              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电阻非常高的一种状态)
作用:扩展IO口  增强驱动能力
(ST意法半导体   TI德州仪器    NXP恩智浦  MAX232美信半导体公司)
74LS374

ULN2003:反相放大器
       输出端最高电压50V
       输出端最大灌电流能力是:500mA
       输出端几乎没有拉电流能力。
译码器和编码器
译码器:
74LS138
       3输入8输出
DIP封装  双排直插
SO封装贴片
QFP四角电平式

74LS164:串并转换器:

74LS595   :串并转换器
       作用:扩展IO口增强驱动能力

74LS244、74LS245总线驱动器

MAX232:电平转换芯片
把TTL电平转换成RS232协议的电平

电源芯片:稳压芯片
7805    正线性电源
7905     负线性电源

LM2576/LM2596   开关型电源
直流电源:的两种制作方式
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  使用较多,利用率高
交变直变压  整流  滤波   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