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15):
请问下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可能输入AC48V的地方输入AC9V,C81上还能输出15V啊?

楼主:
好像看不清楚,发张PDF的

网友A:
反激式类型典型特点就是宽电压输入,你的输入AC48在不大的范围波动,输出都能得到保证的,按反馈端讲+5V(供后级LDO降压3.3V,1.8V的那个)的稳定性是最好的,当然其他输出你也不用担心的,这种控制电路还是第一次看见了,有点意思

网友B:
学习!虽然不太懂!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变压器设计时,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大,如果设计成40VAC~60VAC输入范围,那么9Vac 肯定不行!需要重新设计电路!
假设9VAC输入可以,也有一个问题,你的220VAC转9VAC的功率多大?电压由48VAC降到9VAC,功率不变,电流要提升好几倍!

网友D:
估计有点悬,分立器件很少见了,为什么不用个集成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