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i.mx6q sd怎样把lvds0和lvds1对调

楼主(2016-01-15):
我们根据从官方买的MCIMX6Q-SDP板设计了新板。使用Android4.4.2的BSP。现在需要在软件里把lvds0和lvds1对调。请问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先看明白lvds注册流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明白lvds注册流程再说~

我没有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不是设置一下就可以对调的话就算了。

网友B:
这个lvds是低压差分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vds是低压差分信号吗?

是的。

网友C:
干嘛要对调啊,没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