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升压电路TPS55340的FB引脚波形

楼主(2016-01-15):
各路大神好!小弟做TPS55340升压的时候测试的FB引脚波形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输出要求30V,目前输出只到25V!

网友A:
你这图该配好通道说明啥,哪个是哪个,还有波形参数显示的不清楚,眼睛疼。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吧,这样好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