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2RC-lqfp44g的P4.4 p4.5 p4.6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6-01-15):
STC89C52RC-lqfp44g的P4.4 p4.5 p4.6口怎么设置?p4.0-p4.3可以控制。p4.4-p4.6不能用,求解?
已经定义了
P4 EQU 0E8H ;
P40 EQU 0E8H ;
P41 EQU 0E9H ;
P42 EQU 0EAH
P43 EQU 0EBH
P44 EQU 0ECH
P45 EQU 0EDH
P46 EQU 0EEH

网友A:
汇编不熟悉,但C51 用官方的头文件应该是可以的:

#ifndef __STC89C5xRC_RDP_H_
#define __STC89C5xRC_RDP_H_

/////////////////////////////////////////////////

/* The following is STC additional SFR */

/* sfr  AUXR  = 0x8e; */
/* sfr  AUXR1 = 0xa2; */
/* sfr  IPH   = 0xb7; */

sfr  P4  = 0xe8;
sbit P46 = P4^6;
sbit P45 = P4^5;       //ISP下载需勾选"ALE脚用作P4.5口"
sbit P44 = P4^4;
sbit P43 = P4^3;
sbit P42 = P4^2;
sbit P41 = P4^1;
sbit P40 = P4^0;

网友B:
P4不可位寻址,所以不支持这样的定义写法,

可以换种写法 P4 = P4&0XBF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4不可位寻址,所以不支持这样的定义写法,

可以换种写法 P4 = P4&0XBF ;

P4不可位寻址? 我上面贴的就是STC官方STC89C5X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

网友A:
LZ, 你是否是使用HD版本?HD版无P4.4-P4.6,需90C版才有P4.4-P4.6!
一下参看数据手册:http://www.****ducst/datasheet/s ... +_GUIDE-CHINESE.pdf

P4是可以位寻址的。 :)

(54)

网友C(2016-06-26):
应该是可以的,下载时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