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用Lunchpad防真怎以也点不亮,跪求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6-01-15):
我用的是MSP430F2013芯片,不知道什么大原因,就是点不亮,好郁闷啊。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20x3.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IAS 0x52
#define SYSEN 0x02
#define LCDON 0x06
#define LCDOFF 0x04
#define RC256K 0x30
#define WTDDIS1 0x0a
#define SYSDIS 0X00

#define CS_L  P1OUT &= ~BIT2
#define CS_H  P1OUT |= BIT2
#define WR_L  P1OUT &= ~BIT3
#define WR_H  P1OUT |= BIT3
#define DAT_L  P1OUT &= ~BIT4
#define DAT_H  P1OUT |= BIT4

unsigned char  table[]={0x5f,0x06,0x6b,0x1f,0x36,0x3d,0x7d,0x07,0x7f,0x3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while(b--)
    for(i=0;i<65;i++);
}
/*从高位开始按位写入HT1621,高位开始写地址用*/
void SendBitAddr_1621(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WR_L;
    delay(4);
    if((data&0x80)==0)
    DAT_L;
    else
    DAT_H;

    delay(4);
    WR_H;
    delay(4);
    data<<=1;

  }
}
/*从低位开始按位写入HT1621,低位开始写数据用*/
void SendBitData_1621(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WR_L;
    delay(4);
    if((data&0x01)==0)
      DAT_L;
    else
      DAT_H;
    delay(4);
    WR_H;
    delay(4);
    data>>=1;

  }
}
/*发送命令至HT1621*/
void SendCmd(unsigned char command)
{
  CS_L;
  SendBitAddr_1621(0x80,4);
  SendBitData_1621(command,8);
  CS_H;
  delay(4);
}
/*写1621地址6位,数据4位*/
void Write_1621(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CS_L;
  SendBitAddr_1621(0xa0,3);//发送指令101
  SendBitAddr_1621(addr,6);//地址高6位
  SendBitData_1621(data,4);//数据低4位
  CS_H;
  delay(4);
}

/*写1621地址6位,数据8位*/
void Write_1621_8(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CS_L;
  SendBitAddr_1621(0xa0,3);//发送指令101
  SendBitAddr_1621(addr,6);//地址高6位
  SendBitData_1621(data,8);//数据低8位
  CS_H;
  delay(4);
}
/*连续写*/
void Write_All_1621(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CS_L;
  SendBitAddr_1621(0xa0,3);
  SendBitAddr_1621(addr,6);
  for(i=0;i<cnt;i++)
  {
    SendBitData_1621(*p,8);
    p++;
  }
  CS_H;
  delay(4);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621()
{
  P1DIR |= BIT4+BIT3+BIT2;
  P1DIR &=~(BIT0+BIT1+BIT5+BIT6+BIT7);
  CS_H;
  WR_H;
  DAT_H;
  SendCmd(BIAS);
  SendCmd(RC256K);
  SendCmd(SYSDIS);
  SendCmd(WTDDIS1);
  SendCmd(SYSEN);
  SendCmd(LCDON);
}

void main( void )
{
//  int i,k;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 (CALBC1_8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delay(50);
  BCSCTL2 |= DIVM_3+SELM_0;
  init_1621();
  delay(10);
  Write_1621(0x01,0x04);
  Write_All_1621(0,table,10);
  while(1)
  {

  }

}

楼主:
调试IO口也正常输出,可就是点不亮液晶。网上各种找资料,程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点不亮无法进行下一步了,好

网友A:
一般都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命令不对吧!

楼主:
实在没看出来那个命令不对,望指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不太了解,要不楼主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