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管脚配置有没有个列表

楼主(2016-01-15):
例如:PA9的功能是由SYS_GPA_MFPH的[7:4]控制的,SYS_GPA_MFPH[7:4]有16个值分别对应一个功能,应该有个列表,手册里没找到。

网友A:
我也在哪里看到说使用这个列表,不过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楼主:
自己根据数据手册总结的列表:
1:  EADC 模拟输入通道,UART1请求发送输出管脚
2:  SPI  MOSI (主出,从入) 管脚,UART数据输出管脚
3: SPI1 MOSI (主出,从入) 管脚,UART数据接收输入管脚
4: 触摸按键,CAN 总线接收器输出管脚,CAN 总线接收器输入管脚,I2C 时钟管脚
5: 比较器正输入管脚,SmartCard 时钟管脚
6: PWM: 输出/捕捉输入管脚
7: EBI 地址/数据总线位
8: 外部中断 输入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