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内部读数问题?

楼主(2016-01-15):
dsp28335内部读数,调试完成后,重新上电误差超出了3%,稳定度很好,再重新上电,就又回到了1%的精度。例如:重新上电内部ad寄存器读出的数据为1101,重新上电读出的数据为1111,再重新上电读出的数据又回到了1101,数据的稳定度还是可以的,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急求解决办法?
输入信号没有变化,基准没有变化,电源电压没有变化,都是使用六位半的aglient34401a测量的。

网友A:
1%和3%怎么算的?

楼主:
换算成实际值

楼主:
0-3V对应着0-99度

网友B:
上电瞬间  应该避开读到的数据吧

楼主:
已经避开了,并且是上电后差了多少就一直是差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