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拷贝Nor Flash中的Uboot到DDR的速度能否优化

楼主(2016-01-15):
当前环境: CPU类型:Freescale i.MX6Q
                  开发板型号:明远智睿的开发板(MY-I.MX6Q-V2.1)
操作步骤:
                  1.uboot(v2014.04)中,在执行第一条语句(reset)时,加入测试pin,使测试pin拉低。
                  2.通过MFG烧写工具把uboot烧写到Nor Flash
现象:
                 按下复位按键后,通过示波器测试,发现从复位到测试pin拉低,需要820ms

问题:
                 该时间可以确认为从Nor Flash把Uboot拷贝到DDR的时间。
                 请问该时间有没办法再进行优化

网友A:
能优化,就是比较费劲

网友B:
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可以提高启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优化,就是比较费劲

请问一下如何进行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提高启动速度

0.8还不过快吗,能优化掉0.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还不过快吗,能优化掉0.5以上?

能优化越多越好,但不知道怎么优化

楼主:
请问从Nor flash拷贝uboot到DDR中的拷贝速度是固化在IMX6的ROM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从Nor flash拷贝uboot到DDR中的拷贝速度是固化在IMX6的ROM中吗?

是的。
你这个优化看上去貌似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这个优化看上去貌似没啥意义...

优化后可以使得启动速度加快,用户体验会更好

网友C:
你优化这个地方意义不大,不如去优化其他的地方......

网友D:
支持一下楼主, 很好的想法. 要不仔细研究一下, 如果能够写出比库更高性能的代码, 那你就修炼成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