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IO口翻转最高频率为多少?谢啦

楼主(2016-01-15):
做NUC505 IO口翻转实验,程序是在官方demo里面的SampleCode\BootTemplate\FullOnSRAM上修改建立的。
程序顺序:
1改PCLK为100MHz
2添加GPIO口函数为输出
3while(1)
{
PB1_DOUT = 0;
PB1_DOUT = 1;
重复。。。
}
4设置了最优化
5波形是在while里面抓取的(没有执行while)
最后看示波器为7MHz
想请问大家NUC505 IO翻转的最大频率是多少,怎么实现最大频率,谢啦~

楼主:
直接使用寄存器操作是能到达17MHz,想问哈为什么使用BitBand频率会这么低呢

网友A:
楼主使用PWM试下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B:
好像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的话能达到最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