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odewarrior10.6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6-01-15):
codewarrior10.6昨天还可以下载,今天就不能下载了,是不是软件过期了,请版主给点意见,如何处理。谢谢。

codewarrior10.6 下载不了程序,是不是软件过期了

codewarrior10.6 下载不了程序,是不是软件过期了

网友A:
把工程clean然后在你的工程上rebuild一下试试呢

网友B:
重新编辑一下 连接的target,或者干脆新建一个新的debug configuration 试试,也许是链接文件丢失

网友C: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原来还可以下载的,突然就不行了,求解

网友D:
这个得clean之后再重新 build,我以前总以为是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clean之后再重新 build,我以前总以为是下载器的问题

没有用

网友B:
说了 重新创建一个新的链接,确认没一项都重新设置。
你这个可能是链接设置里target丢失,我经常碰到

网友E:
那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呢,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F:
codewarrior重装下,我上次也这样,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