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新年福利--电容触摸屏加入产品阵营地,中小TFT显...

楼主(2016-01-15):
附件供大家选型参考,谢谢

网友A:
参考看看,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呢?

网友B:
只有尺寸,没有型号和参数,如何选型呢?

网友C:
看看有什么好的触摸屏,不知道如果定制的话,价格怎么算呢?

网友D:
广告,而且是没头没尾的广告,没有触摸屏的使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而且是没头没尾的广告,没有触摸屏的使用参数

:L

网友E:
你们家的触屏可以做到多少价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