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LPC54102 人机界面按键输入功能

楼主(2016-01-15):
目的:通过4个按键,设置基本参数!

占用端口: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占用硬件资源   GINT:GPIO组中断块 (响应按键)

                     RIT :定时器 (去抖延时)

一、端口
  1. #define BUTTON1_PORT        0        /* GPIO port number for SW1 */

  2. #define BUTTON1_PIN         3        /* GPIO pin number for SW1 */

  3. #define BUTTON2_PORT        0        /* GPIO port number for SW2 */

  4. #define BUTTON2_PIN         4        /* GPIO pin number for SW2 */

  5. #define BUTTON3_PORT        0        /* GPIO port number for SW3 */

  6. #define BUTTON3_PIN         23        /* GPIO pin number for SW3 */

  7. #define BUTTON4_PORT        0        /* GPIO port number for SW4 */

  8. #define BUTTON4_PIN         24        /* GPIO pin number for SW4 */

楼主:
二、初始化GINT
  1. /*****************************************************************************

  2. *

  3. *初始化GINT中断组

  4. *****************************************************************************/

  5. void Init_Gint(void)

  6. {

  7.         /* 初始化GPIO组中断块 */

  8.         Chip_GPIOGP_Init(LPC_GINT);

        /* Configure pins as GPIO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BUTTON1_PORT, BUTTON1_PIN,

                                                                                        (IOCON_FUNC0 | IOCON_DIGITAL_EN  |IOCON_MODE_PULLUP ));//IOCON_GPIO_MODE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BUTTON2_PORT, BUTTON2_PIN,

                                                                                        (IOCON_FUNC0 |  IOCON_MODE_PULLUP| IOCON_DIGITAL_EN));//IOCON_MODE_INACT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BUTTON3_PORT, BUTTON3_PIN,

                                                                                        (IOCON_FUNC0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MODE_PULLUP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BUTTON4_PORT, BUTTON4_PIN,

                                                                                        (IOCON_FUNC0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MODE_PULLUP));

        /* Group GPIO interrupt 0 will be invoked when both SW1-WAKE and SW2-ISP buttons are pressed. */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 BUTTON1_PORT, BUTTON1_PIN);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 BUTTON2_PORT, BUTTON2_PIN);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 BUTTON3_PORT, BUTTON3_PIN);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 BUTTON4_PORT, BUTTON4_PIN);

        /* Button 1 Setup for falling edge*/

        //设置选择引脚组和端口为低电平触发

        Chip_GPIOGP_SelectLowLevel(LPC_GINT, 0, BUTTON1_PORT, 1UL << BUTTON1_PIN);

        //启用选择引脚组中断

        Chip_GPIOGP_EnableGroupPins(LPC_GINT, 0, BUTTON1_PORT, 1UL << BUTTON1_PIN);

        /* Button 2 Setup for falling edge*/

        //设置选择引脚组和端口为低电平触发

        Chip_GPIOGP_SelectLowLevel(LPC_GINT, 0, BUTTON2_PORT, 1UL << BUTTON2_PIN);

        //启用选择引脚组中断

        Chip_GPIOGP_EnableGroupPins(LPC_GINT, 0, BUTTON2_PORT, 1UL << BUTTON2_PIN);

楼主:
  1. //设置选择引脚组和端口为低电平触发

  2.         Chip_GPIOGP_SelectLowLevel(LPC_GINT, 0, BUTTON3_PORT, 1UL << BUTTON3_PIN);

  3.         //启用选择引脚组中断

  4.         Chip_GPIOGP_EnableGroupPins(LPC_GINT, 0, BUTTON3_PORT, 1UL << BUTTON3_PIN);

        /* Button 2 Setup for falling edge*/

        //设置选择引脚组和端口为低电平触发

        Chip_GPIOGP_SelectLowLevel(LPC_GINT, 0, BUTTON4_PORT, 1UL << BUTTON4_PIN);

        //启用选择引脚组中断

        Chip_GPIOGP_EnableGroupPins(LPC_GINT, 0, BUTTON4_PORT, 1UL << BUTTON4_PIN);

        /* Trigger interrupt when both buttons are pressed */

        //触发选定的GPIO组功能上的所有匹配引脚组(AND模式)

        Chip_GPIOGP_SelectOrMode(LPC_GINT, 0);   //And

        //触发选定的GPIO组的功能在组(或模式)的引脚

        //选择GPIO功能组边沿触发模式

        Chip_GPIOGP_SelectEdgeMode(LPC_GINT, 0);

  16.         /* Enable Group GPIO interrupt 0 */

  17.         NVIC_EnableIRQ(GINT0_IRQn);

  18. }
注意这里要求4个按键,有一个按下就触发中断,所以这里选择AND模式

楼主:
三、GINT中断响应
  1. /*****************************************************************************

  2. *

  3. *GINT中断

  4. *****************************************************************************/

void GINT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value=0;

        uint32_t keyvalue=0;

        //选定组清除中断挂起状态

        Chip_GPIOGP_ClearIntStatus(LPC_GINT, 0);

        if (buttonDebounce == 1)

        {

                buttonDebounce = 2;

                 //开启定时器,定时中断关闭定时器 ,延时去抖

                Init_Rit();

                //获取端口状态值

                value=Chip_GPIO_GetPortValue(LPC_GPIO, 0);

                keyvalue = value & ((1<<BUTTON1_PIN) | (1<<BUTTON2_PIN) |(1<<BUTTON3_PIN) |(1<<BUTTON4_PIN));

                if((keyvalue & (1<<BUTTON1_PIN))==0)

                {gkeyvalue = 1;}

                else if((keyvalue & (1<<BUTTON2_PIN))==0)

                {gkeyvalue = 2;}

                else if((keyvalue & (1<<BUTTON3_PIN))==0)

                {gkeyvalue = 3;}

                else if((keyvalue & (1<<BUTTON4_PIN))==0)

                {gkeyvalue = 4;}

                else

                {gkeyvalue = 0;}

        }

        //Board_LED_Toggle(0);

}

楼主:
四、定时器初始化

重复中断定时器(RIT)

250ms按键去抖,GINT触发
  1. *******************************************************************/

  2. void Init_Rit(void)

  3. {

  4.         /* Initialize RI Timer */

  5.         Chip_RIT_Init(LPC_RITIMER);

  6.         /* Setup timer period to 10Hz (100mS) */

  7.         Chip_RIT_SetTimerInterval64(LPC_RITIMER, 250);//250ms

  8.         /* Enable RI Timer */

  9.         NVIC_EnableIRQ(RIT_IRQn);

        /* Enable RI Timer and clear on compare match or ....

           use Chip_RIT_EnableCTRL(LPC_RITIMER, RIT_CTRL_ENCLR | RIT_CTRL_TEN);

           to save space. */

        Chip_RIT_Enable(LPC_RITIMER);

        Chip_RIT_CompClearEnable(LPC_RITIMER);

}

楼主:
五、RIT中断

重复中断定时器(RIT)
  1. *******************************************************************/

  2. void RIT_IRQHandler(void)

  3. {

  4.         Chip_RIT_ClearInt(LPC_RITIMER);

  5. if (buttonDebounce == 2)

  6.         {

  7.                 buttonDebounce = 1;

                /* Disable RI Timer */

                Chip_RIT_Disable(LPC_RITIMER);

                Chip_RIT_DeInit(LPC_RITIMER);

                NVIC_DisableIRQ(RIT_IRQ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