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的数字整流问题

楼主(2016-01-15):
交流电压测量时能不能单片机直接AD转换交流电压,然后用计算方式得到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思路是?能不能提供一些参考**之类 的,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纯交流输入需要AD的支持,所以一般都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再进行AD。关于计算方法,去本站下载栏目里找找吧,肯定有。

网友B:
如果是用的变压器提供的输入信号,可以串联电阻后直接输入MCU的AD中,测试半波数据计算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