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STM32F469I试用】Linux下USB无线网卡驱动的移植

楼主(2016-01-16):
       看到名单上有我,心里其实挺激动的,毕竟还是第一次收到板子。板子价格也不菲,拿到板子自己也要写点有用的东西才行。USB-Wireless-LAN-Driver-for-STM32F4xx 是我两年前移植的联发科在Linux下USB无线网卡驱动DPO_RT5572_LinuxSTA_2.6.1.3_20121022,使用uC/OS-III操作系统 和 lwip网络协议栈。当时苦于市面上都是WIFI转串口或者WIFI转SPI之类的模块,很少有能直接驱动802.11物理层芯片的模块,既然找不到项目又需要自己便着手移植联发科的USB无线网卡驱动。移植过程花了近半年,这个过程还是挺辛苦的,自己开始时对USB协议和802.11是一窍不通,联发科的驱动虽然开源但是没有任何文档,对ST参考手册上USB 寄存器更是完全不理解。自己只能不断学习,不断在Linux下调时和阅读源代码,不断看ST的参考手册。就这样,慢慢地把工程搭建了起来。去年我将这个软件开源,下半年又抽时间对它进行了些优化,现在驱动占用约64KB的RAM,在USB FS接口下带宽可达3.3Mbits的上行速率、6Mbits的下行速率。在USB HS接口DMA模式下(嵌入式PHY)可达6Mbits的上行速率、7Mbits的下行速率。它还有以下的特性。
1.支持USB无线网卡热插拔
2.支持WEP、WPAPSK-AES、WPAPSK-TKIP、WPA2PSK-AES、WPA2PSK-TKIP等认证和加密方式
3.支持802.11b/g/n
4.使用iwpriv工具对无线网卡进行配置
5.当前支持的USB无线网卡型号为RT5370和RT3070

这个软件原本是在STM32F4-Discovery板子下运行的,收到板子后,花了几天时间将它移植到了STM32F469I-Discovery。
有关 DPO_RT5572_LinuxSTA_2.6.1.3_20121022驱动是如何移植到STM32F4下,修改了哪些宏和那部分源代码,在附件的一篇文档里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介绍在STM32F469I-Discovery板子如何使用USB无线网卡。

一、硬件连接

       用一根OTG线连接板子上USB FS端口,并插入USB无线网卡。
二、配置无线网卡

     附件的代码里默认的配置为:
     SSID=mytest
     AuthMode=WPA2PSK
     EncrypType=AES
     WPAPSK=12345678

     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不是以上配置,那么要修改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rt2870sta_conf.h  中以上几个值。
     SSID 为你无线路由器的信道名称。
     AuthMode 认证模式可以为"WEPAUTO", "OPEN", "SHARED", "WPAPSK", "WPA2PSK", "WPANONE"
     EncrypType  加密类型可以为  "NONE", "WEP", "TKIP", "AES"
     WPAPSK 为无线路由器密码
     现在大多数的无线路由的 AuthMode为WPA2PSK    EncrypType为AES,因为这种认证和加密类型相比于其它是最安全的。

     运行 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KeilMDK\uCOS-III.uvproj  ,编译并直接烧写程序。工程环境用的是MDK 4.7,虽然没有STM32F469I的型号,但可以用STM32F407代替,只要将RAM,ROM的大小修改成STM32F469I 大小就可以。程序烧写完成后会同时在USART3和LCD上输出信息。USART3 连接到了板子上的STLINK,PC机上直接打开这个虚拟串口就可以使用它了。在USB无线网卡成功连接到AP后,会使用DHCP获取IP地址。串口和LCD输出如下:
    wireless_send_event[35842] (RT2860) BSS(ra0)Scanning
    wireless_send_event[35842] (RT2860) BSS(ra0) scancompleted
    wireless_send_event[35842] (RT2860) BSS(ra0) hadassociated successfully
    wireless_send_event[35842] (RT2860)STA(f4:ee:14:54:4d:2e) connects with our wireless client
    dhcp_start...
    DHCP IP:192.168.1.117
    DHCP GW:192.168.1.1
    DHCP MASK:255.255.255.0

接着在串口终端中输入ping 命令, 串口和LCD会同时回显以下信息:

三、使用iperf进行网络性能测试
        板子上的iperf是移植Linux下的,包含最基本的测试命令。现假设STM32F469I-Discovery的IP地址为192.168.1.117,  PC机的IP地址为192.168.1.178。

       UDP客户端带宽测试
        PC机上输入 iperf -s -u   ,其中-s代表PC机处于服务器模式,-u代表UDP测试。
        STM32F469I-Discovery中输入 iperf -c 192.168.1.178 -u -b 4Mbits    其中-c代表客户端模式后面跟着服务器IP地址,-u代表UDP测试, -b带表测试带宽为4Mbits。

        可以看到在4Mbits的带宽测试下,丢包率在7.6%左右。

      UDP服务器带宽测试
        STM32F469I-Discovery中输入 iperf -s -u -i 1  其中-s代表PC机处于服务器模式,-u代表UDP测试, -i 1 代表每秒输出一次报告。
         PC机上输入 iperf -c 192.168.1.117 -u -b 8Mbits
       可以看到在8Mbits的带宽测试下,丢包率在20%左右。
四、总结

以上都是使用USB FS接口,由于USB FS接口不支持DMA模式,所以软件中USB主机调度控制器的负荷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占用CPU 45%的利用率,因为它需要轮询USB设备端点是否有数据要发送使用USB HS接口DMA模式,CPU负荷率会很低,而且USB性能也有很大提高。STM32F469I-Discovery 板子上没有USB HS 的接口,需要自己焊洞洞板。这个后面在具体写一下。

完整的工程附件,分卷压缩,记得全部下载。

楼主:
STM32F4xx  只有USB HS接口是支持DMA的,USB FS并不支持。使用USB HS接口会提高数据的传输速率,并降低CPU使用率。STM32F469I-Discovery板子使用USB HS 要自己焊洞洞板。

       1 引脚接板子上5V电源
      2 引脚接CN5扩展口D12
      3 引脚接CN5扩展口D11
      4 引脚接板子上的GND

硬件连接好,直接烧写附件中的程序,就可以使用啦。

楼主(2017-01-25):
这个驱动不仅支持STA模式,还支持Adhoc模式。

1、修改rt2870sta_conf.h文件
     (1) 将NetworkType参数修改为Adhoc
     (2) 将AuthMode参数修改为OPEN
     (3) 将EncrypType参数修改为NONE

2、修改wlan.c文件
      (1) 将lwip的网络接口地址设置为静态ip地址192.168.1.165,在wlan.c文件的最开始添加如下语句禁止DHCP Client:
           #undef LWIP_DHCP
      (2) 在Netif_Config()函数里初始化DHCP Server,添加如下语句:
            dhcpd_init(&ipaddr, &netmask);

以上修改已经打包好成附件,将附件解压到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目录下,打开工程文件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_Adhoc\KeilMDK\uCOS-III.uvproj进行编译即可。在PC中进行搜索,即可搜索到无线网卡生成的Adhoc热点mytest。连接Adhoc后,将会为PC分配一个IP地址。

楼主:
    智能家居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大部分智能设备不具备人机交互界面,不能输入WIFI的密码。因此,想要让智能设备联网,首先要解决智能设备如何获取WIFI密码的问题。
目前流行的wifi配置模式一般有以下2种:
1:智能硬件处于AP模式,手机用于station模式,手机连接智能插座的AP后组成局域网,手机发送需要连接路由的SSID及密码至智能插座,智能硬件主动去连接指定路由后,完成连接
2:智能连接(smarlink)模式:智能硬件处于监听模式下,监听802.11网络中的所有报文;手机APP将SSID和密码编码到UDP报文中,通过广播包或组播报发送,智能硬件接收到UDP报文后解码,得到正确的SSID和密码,然后主动连接指定SSID的路由,完成连接。

一、WIFI智能连接原理
    这里介绍一下第二种智能连接(smarlink)模式:手机通过发送UDP组播数据包来配置智能设备。如下图所示,802.11帧头部包含有AP的MAC地址(RA域)、源MAC地址(SA/TA域)以及目的MAC地址(DA域)。虽然WIFI数据包是加密的,但是802.11帧头部是没有加密的,这就给了我们通过编码目的MAC地址(DA域)来传输数据的机会。

如何编码目的MAC地址呢?组播的目的MAC地址与目的IP地址有映射关系:将MAC地址的前25位设定为01:00:5e,而MAC地址的后23位对应组播IP地址的位。其中组播地址是保留的D类地址从224.0.0.0-239.255.255.255。如下图所示,假设我们要传输AP_NAME这几个字符给智能设备,将AP_NAME分四次发送。
第一次发送,将UDP组播IP地址设置为234.0.'A'.'P',对应的MAC地址为01:00:5E:00:'A':'P',发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00。
第二次发送,将UDP组播IP地址设置为234.0.'_'.'N',对应的MAC地址为01:00:5E:00:'_':'N',发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01。
第三次发送,将UDP组播IP地址设置为234.0.'A'.'M',对应的MAC地址为01:00:5E:00:'A':'M',发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02。
第四次发送,将UDP组播IP地址设置为234.0.'E'.'\0',对应的MAC地址为01:00:5E:00:'E':'\0',发送的数据包长度为103。

发送的数据包长度每次加一。数据包长度可以用来作为数据索引,从而防止接收到的802.11帧次序不同的情况。

二、智能连接的使用
    这个无线网卡驱动支持监听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编写智能连接的程序。
    1、将smartlink.c文件导入MDK工程。
    2、在app.c中AppTaskStart()函数里添加智能连接程序的初始化函数smartlink_init()
    3、在无线网卡的热插拔回调函数ralink_hotplug_call_back()里,添加智能连接的启动和停止函数smartlink_start()、smartlink_stop()。
    4、重新编译工程。
    以上修改已经打包好成附件,将附件uCOS-III_SmartLink.rar解压到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目录下,打开工程文件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_SmartLink\KeilMDK\uCOS-III.uvproj进行编译即可。

    安装手机端Android智能连接应用(见附件),连接指定热点后,打开智能连接应用。如下图所示,SSID里会显示当前连接的WIFI名称,输入密码后点击”开始智能连接“按钮,应用程序将会一直发送包含SSID和密码的UDP组播数据包。
    设备端的程序会不停地切换无线网卡的信道,来监听802.11数据包。在串口里看到以下信息: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17] (RT2860) BSS(ra0) Scanning
smartlink set STA to monitor mode
smartlink setup packet detected
4 of 77 bytes received
10 of 77 bytes received
12 of 77 bytes received
14 of 77 bytes received
16 of 77 bytes received
              ┋
68 of 77 bytes received
70 of 77 bytes received
72 of 77 bytes received
74 of 77 bytes received
76 of 77 bytes received
All data received
SSID: NetWork_Main
PSK : guodanian
smartlink try to connect NetWork_Main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17] (RT2860) BSS(ra0) Scanning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11] (RT2860) BSS(ra0) scan completed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00] (RT2860) BSS(ra0) had associated successfully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10] (RT2860) STA(a8:57:4e:83:f9:28) disconnects with our wireless client
wireless_send_event[0x8c02][0x20f] (RT2860) STA(a8:57:4e:83:f9:28) connects with our wireless client
dhcp_start...
DHCP IP:192.168.2.101
DHCP GW:192.168.2.1
DHCP MASK:255.255.255.0

    设备一旦在某个信道监听到了数据,将会保持在该信道,直到获得所有剩余数据。设备获得了AP的SSID和密码后,将会切换到STA模式来连接AP,并通过DHCP来获取IP地址。

网友A(2016-01-16):
很牛啊,以前就想过,tb上便宜的9.9包邮的网卡要是能用到STM32之类的上面该多省成本啊,没想到你做到了!!顶起,膜拜下

网友B:
这个是真牛X

网友C:
你的这个是linux还是uclinux,自己移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是linux还是uclinux,自己移植的么?

USB无线网卡驱动原本是在linux下运行的,我将它移植到uC/OS-III下, 中间做了一些Linux内核API到uC/OS-III API的转换以使驱动能运行,并不属于uclinux。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无线网卡驱动原本是在linux下运行的,我将它移植到uC/OS-III下, 中间做了一些Linux内核API到uC/OS-II ...

理解错了啊。

网友D:
源码用网盘打包下载吧

网友E:
很厉害,RT5572内置80211层的代码吗?
这个资源占用有些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厉害,RT5572内置80211层的代码吗?
这个资源占用有些多啊

RT5572 应该是802.11物理层芯片,只负责接收和发送802.11数据包。所有802.11数据包的处理都是由驱动软件完成的。对于联发科的USB无线网卡驱动还没有了解透,驱动应该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网友F:
楼主是真牛X了

网友G:
牛X!
顶一个先,不过貌似高速USB也没发挥出高速的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X!
顶一个先,不过貌似高速USB也没发挥出高速的优势啊!

高速USB不外置PHY的话还是工作在全速15Mbits下,只是DMA和增大的硬件FIFO提高了性能。
外置PHY现在还不可用,暂时没那么多时间去测试了。

网友H:
仰望下。。。。。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T5572 应该是802.11物理层芯片,只负责接收和发送802.11数据包。所有802.11数据包的处理都是由驱动软件 ...

我们最近也在准备做USB wifi的驱动,如果是直接使用类似linux内核里的80211_hw结构以及相应的代码的话,资源占用确实会比较多,如果还算上RTOS的话,很多芯片都无法实现的。
我们之前做的博通的SDIO wifi的驱动倒是还好,因为博通内置了80211的协议,高层通过ioctrl就可以控制芯片,配合上我们自己实现的系统以及tcpip协议栈,flash占用25-30K,RAM占用3K+skb,不过这个是不用做80211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最近也在准备做USB wifi的驱动,如果是直接使用类似linux内核里的80211_hw结构以及相应的代码的话, ...

好像很多厂商都是用博通的芯片来做的。你们移植的是什么驱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多厂商都是用博通的芯片来做的。你们移植的是什么驱动呢?

我们参照WICED的代码,全部重写了驱动,也自己做了tcpip协议栈,只是为了优化系统资源的使用

楼主:
很厉害啊!我自己对WICED还不熟,只是烧了几回它们的代码,有时间的话,希望和你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参照WICED的代码,全部重写了驱动,也自己做了tcpip协议栈,只是为了优化系统资源的使用 ...

很厉害啊!我自己对WICED还不熟,只是烧了几回它们的代码,有时间的话,希望和你多交流。

网友I:
LZ强啊,羡慕LZ的资源

网友J:
无线网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线网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在USB FS接口下带宽大概有3.3Mbits的上行速率和6Mbits的下行速率。使用USB HS接口并开启DMA情况下,速率还会更高一些。

网友K(2016-03-24):
强大的楼主,开源精神很好很棒!!!!

网友L(2016-07-06):
学习了, 向楼主看齐

网友M(2016-12-06):
表示楼主强悍!自己也想这样干,就是**不下来。

网友N:
楼主真是太牛了  这应该是首创了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stm32f4外接3G网卡的驱动呢?

网友O:
楼主这个东西做的还是很有突破性的啊,USB的wifi愣是让你在stm32上面跑起来了。
要是早几年这个东西的商用价值好大的。这几年物联网的wifi把价钱打得超低了。
作为一个应用来说,楼主算是填补了国内stm32跑usb wifi的空白了吧。
牛X

网友P:
LZ请教一下,我打开USB HS DMA选项后 ,反而收不到 接收数据的中断了。PS,我是外挂告诉PHY的。看你的配置也是打开了DMA选项的,楼主的USB DMA功能正常吗?

网友Q:
貌似很强大,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请教一下,我打开USB HS DMA选项后 ,反而收不到 接收数据的中断了。PS,我是外挂告诉PHY的。看你的配置 ...

只支持内部HS DMA,外挂PHY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是太牛了  这应该是首创了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stm32f4外接3G网卡的驱动呢? ...

有的,3G网卡驱动我移植了Linux下的usb_mode_switch用于转换网卡模式,然后再使用LWIP里的PPPOS进行认证。这部分代码还么怎么整理,年前我把它整理好后再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东西做的还是很有突破性的啊,USB的wifi愣是让你在stm32上面跑起来了。
要是早几年这个东西的商用 ...

谢谢!当初移植这个WIFI驱动,一方面是时间比较充裕,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学习用,这个USB WIFI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R(2017-01-07):
请问这个驱动支持ap模式吗?看说明好像只能配置成sta或者adhoc?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个驱动支持ap模式吗?看说明好像只能配置成sta或者adhoc?

这个驱动不支持ap模式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的,3G网卡驱动我移植了Linux下的usb_mode_switch用于转换网卡模式,然后再使用LWIP里的PPPOS进行认证 ...

楼主威武 真心佩服啊 希望楼主早日分享出来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的,3G网卡驱动我移植了Linux下的usb_mode_switch用于转换网卡模式,然后再使用LWIP里的PPPOS进行认证 ...

楼主的usb 3g年前还能公布吗  好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usb 3g年前还能公布吗  好期待啊

这两天整理了一下代码,见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 ... 1&extra=#pid7591992

网友S:
这个确实很厉害,能够跑linux了

网友S:
有跑ucos的源代码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整理了一下代码,见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7591992 ...

谢谢楼主  太感谢了

网友T:
这个在F4上能够跑linux系统吗?

网友U:
M4的linux内核是自己移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在F4上能够跑linux系统吗?

F4应该是可以跑uclinux的,但一般需要外扩SRAM和FLASH。我的附件里使用的是ucos操作系统,并移植了联发科的无线网卡驱动,只使用了片内的RAM和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U:
M4的linux内核是自己移植的吗?

    我并没有移植uclinux。我附件里使用的是ucos操作系统,并移植了linux下的USB协议栈。这个USB协议栈经过裁剪和优化只占用了约4KB的内存,无线网卡的驱动也是经过优化了,大概占用64KB内存。
    我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只使用STM32F407的片内FLASH和RAM来驱动这个无线网卡,而uclinux虽然使用方便,不需要自己优化无线网卡驱动代码,但是它需要外扩SRAM才能运行。

网友V:
这个还真不知道能够运行linux系统呢

网友W(2017-03-05):
请问能否支持USB HUB?

网友X:
STM32F469还能支持linux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能否支持USB HUB?

暂时不支持USB HUB,但可以同时使用FS和HS两个USB端口。

网友Y(2017-05-19):
楼主可以,咱中国技术的精神

网友Z:
STM32F469还能运行linux呢

网友Z:
有linux的移植教程吗?

网友AA:
我在咸鱼买了个usb无线网卡,卖家说这卡原来是用在机顶盒上的,没有驱动。我插电脑usb口,系统能认出芯片是联发科mt7632,能自动安装蓝牙的驱动,但是无线驱动无法安装,wifi无法使用,我的网上百度了几天,也没有找到驱动。
      哪位大侠有 mt7632U的usb无线网卡电脑端驱动?

网友AB(2017-07-19):
不知楼主有没有研究过USB 5G wifi模(现在5G 的都是USB接口),现在2.4Gwifi同频干扰太大,用在设备透传上基本上就看上天给不给面子了,如果楼主能基于你现在做的再进一步做个UART 5G透传模块的话,只要价格合适,应该市场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不知楼主有没有研究过USB 5G wifi模(现在5G 的都是USB接口),现在2.4Gwifi同频干扰太大,用在设备透传上 ...

谢谢你提出的意见!我简单浏览了下MTK官网,发现RT5572这个芯片是支持5GHz的,并且Linux的驱动仍然是DPO_RT5572_LinuxSTA_2.6.1.3_20121022.tar。直接插入RT5572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C(2017-09-17):
楼主太厉害啊,人才啊,楼主在哪里高就呢?

网友(2017-10-29):
点一个赞!学习了

网友O(2018-04-05):
楼主很吊啊。记下来了,后面有时间了学习下。

网友AD(2018-07-31):
楼主,为什么你上传的工程,每次编译都要全部文件重新编译啊,重新编译一次我这电脑要4分钟左右,MDK工程里面哪里要修改下,不需要全部重新编译了,求好心帮忙~

网友AE:
USB无线网卡都能使用呢

网友AF:
Linux能够运行吗?

网友AG:
-STM32F4xx还支持linux?

网友AH:
不是正常的驱动的吗?

网友AI:
以前飞控他们移植过操作系统。

网友AJ:
lwip网络有实现吗?

网友U:
想做个网络服务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AK(2018-12-11):
瞻仰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