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USB摄像头的采集与显示

楼主(2016-01-16):
      前片帖子【STM32F469I试用】Linux下USB无线网卡驱动的移植  介绍了如何在STM32F469I下使用USB无线网卡, 软件中不仅移植了USB无线网卡驱动,还有移植了Linux内核中USB主机控制器,因此不仅可以运行USB无线网卡驱动也可以运行其它类型的驱动。 下面介绍通过移植Linux下的uvc驱动(usb video class)使用摄像头过程。
      USB摄像头的数据传输一般使用同步传输,传输数据量大,几乎占用了整个USB带宽。在USB全速下,15Mbits的最高带宽下最多也只能传输5帧的320x240图像。STM32F4xx USB FS接口的硬件FIFO比较小,每帧数据比较大的话,便无法接收一个完整的同步帧,因此 USB FS接口并不适合大容量的同步传输。 而USB HS接口硬件FIFO扩大了几倍,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同步帧,就可以进行摄像头数据的采集。
一、使用USB摄像头
      STM32F469I-Discovery板子上并没有USB HS的端口,只能先焊个洞洞板了。
        1 引脚接板子上5V电源
        2 引脚接CN5扩展口D12
        3 引脚接CN5扩展口D11
        4 引脚接板子上的GND

        连接完成后,就可以烧程序了。
        1、运行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KeilMDK\uCOS-III.uvproj  ,编译并直接烧写程序。
        2、插入USB摄像头,正常的话就会显示出图像了,我自己的两个通用摄像头都可以用。

附件在【STM32F469I试用】Linux下USB无线网卡驱动的移植  帖子里。

@lihui567 :ucos系统
裸跑还是上系统?

网友A:
我去,还真有人做到了,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高,比目前我做的那些有技术含量,给赞一个!

网友B:
感觉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C:
这个要赞!

用STM32这小身板做USB摄像头,虽然实用性不大,但确实是突破,估计以前没人做吧~

顶楼主。

网友D:
谢谢分享!接口电路用到哪些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接口电路用到哪些引脚?

D- 接PB.14,板子上的丝印为D12
D+ 接PB.15,板子上的丝印为D11

楼主:
二、使用uC/Probe查看运行性能
       在板子上的USB FS接口插上USB无线网卡。USB无线网卡将会连接配置文件中的SSID,连接成功后,会用DHCP获取IP地址,并将地址输出到LCD和串口上。

      打开uC/Probe,在设置中选择TCP/IP通讯方式,IP地址填入板子获得的IP地址,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USB Camera Task 占用了42%的CPU使用率,这是因为摄像头采集的像素是YUYV格式,而LCD需要RGB格式,格式转换过程消耗了大量CPU。

换成MJPEJ格式

网友E:
CPU使用率也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使用率也太高了吧?

当做学习吧,这东西实用性也不是很大。

网友C:
STM32这小身板就不是做视频的,楼主的分辨率很低吧? 我用A8 1G的处理器做1024x768的视频 YUV转RGB,然后还有几个识别的小算法 CPU都顶不住, 别说STM32了, 同样的应用程序 直接拷贝到IMX6 4核上帧数却非常高。

性能决定应用。

如果用FPGA  YUV转RGB就是一个转换电路。。 就像流水线上多加了一个设备 ,但是不会影响流水线的整体速度。  所以STM32没人做USB摄像头,因为实际用处实在想不到。

况且STM32F469的成本比几百M跑linux的ARM9还高。

但是楼主非常厉害!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这小身板就不是做视频的,楼主的分辨率很低吧? 我用A8 1G的处理器做1024x768的视频 YUV转RGB,然后还 ...

分辨率只有320X240。用STM32做USB摄像头,一方面是想学习下Linux的uvc驱动,另一方面也是想测试一下同步传输的性能。

网友F:
这个USB摄像头移植真的很棒。楼主牛人!

网友G:
这个USB摄像头技术感觉很难啊,有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USB摄像头技术感觉很难啊,有技术含量

其实只要对照着标准将uvc驱动看懂了后,移植uvc驱动并不是特别困难。最难的部分在于编写USB硬件的驱动程序,当然严格的说不能称的上是驱动,因为已经高度整合了。所以只要将底层的接口编写好、测试好,再移植uvc驱动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H(2017-03-11):
把UVC移到STM32F4-Discovery工程,插入USB摄像头提示这个错误,什么意思?摄像头是山寨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但在WINDOWS下正常。

网友I:
这个用的什么编写的程序?

网友I:
USB可以直接读取摄像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UVC移到STM32F4-Discovery工程,插入USB摄像头提示这个错误,什么意思?摄像头是山寨的,不知道什么牌 ...

这个摄像头在Linux下可以正常工作吗?从你的调试信息看,你的摄像头不支持GET_DEF和GET_MIN命令,程序最终失败在uvc_v4l2_do_ioctl()-->uvc_v4l2_set_format()-->uvc_probe_video()-->uvc_get_video_ctrl(GET_MIN)这个函数上。
在uvc_probe_video()函数里,注释掉以下代码再试试看。
        /* Ge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for compression settings. */
        if (1/*!(video->dev->quirks & UVC_QUIRK_PROBE_MINMAX)*/) {
                ret = uvc_get_video_ctrl(video, &probe_min, 1, GET_MIN);
                if (ret < 0)
                        goto done;
                ret = uvc_get_video_ctrl(video, &probe_max, 1, GET_MAX);
                if (ret < 0)
                        goto done;

                probe->wCompQuality = probe_max.wCompQuality;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的什么编写的程序?

使用uC/OS-III嵌入式操作系统,并移植了Linux下的UVC驱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摄像头在Linux下可以正常工作吗?从你的调试信息看,你的摄像头不支持GET_DEF和GET_MIN命令,程序最终 ...

谢谢回复。我试了Linux下不能正常工作。
注释你说的代码出现:

网友H:
解决了,换了个摄像头就对了。

如果是MJPEG的话这个frame_size应该是多少?因为MJPEG大小不固定啊。
现在能采集到,也能正常显示,但是桢率只有7.5fps。(统计桢率的话是没有进行显示或者上传,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桢率)。

还有一个问题,摄像头是720P的,在WINDOWS下枚举能看到1280*720的设置,并且YUV也能设置到1280*720。
stm32上枚举MJPEG最大也只能648*480并且只有15桢。是不是因为设备识别到是usb1.1全速的了?

网友J(2017-10-24):
对你做的比较感兴趣

网友K: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做stm32f7驱动usb摄像头,由于之前没接触过usb,所以现在没有头绪。看了您的帖子使我振奋,但是您的程序我不是很理解。请问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L(2017-11-27):
我想用stm32f7采集usb摄像头,对于你这个解说我也不是很理解,所以我想问问到底能不能用stm32f7系列摘取高清摄像头的一帧,摄像头500w像素,只要完整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用stm32f7采集usb摄像头,对于你这个解说我也不是很理解,所以我想问问到底能不能用stm32f7系列摘取高 ...

你是MJPG格式的还是YUV格式的?我已经在STM32F4下实现了USB高速端口图像传输(480Mbits/s)。CPU满负荷情况下,320*240的UVC格式图像每秒可以达到12帧,之所以帧率低,是因为YUV转RGB格式消耗了CPU大量的时间。虽然图像的传输速率高,但是USB数据传输使用内部的DMA,并不消耗太多CPU时间。如果你只是想获取图像数据的话,那么500W像素没问题。如果你想将500W图像显示在LCD上,那么STM32肯定转换不了分辨率这么高的图像的。

网友M:
楼主实力不容小觑。

网友N:
这个确实看着非常不错。

网友N:
是使用的超微星的usb摄像头吗?

网友L(2018-01-13):
感谢楼主,要是能分享下代码就最好了

网友O:
这个移植的linux吗?

网友P:
USB的摄像头驱动怎么编写?

网友Q:
大神在么  我用407的板子移植过去  链接usb摄像头  程序跑到usb_camera_grab函数中的down(&urb_complete_sem);  一直停在这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Q:
如图  一直在等这个信号量  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图  一直在等这个信号量  求大神指导下

附件中有个STM32F407-Discovery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2020-08-08):
楼主你好,我下载你的STM32F469开发板USB工程,现在编译后连接USB摄像头,好像USB连接都有问题,能帮我看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换了个摄像头就对了。

帅哥,你后来换什么摄像头?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S(2023-03-11):
STM32F469I-DISCO?

网友T:
感觉还要久没有看到STM32F469I板子了。

网友U:
这个评估板当时的性能真是太强悍了。

网友V:
还可以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吗。

网友W:
可以运行哪些操作系统呢?

网友X:
STM32还可以做USB摄像头啊

网友Y:
ST 的生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芯片太难买了!

网友Z:
用STM32这小身板做USB摄像头,虽然实用性不大,但确实是突破,估计以前没人做吧~

网友Z:
D- 接PB.14,板子上的丝印为D12
D+ 接PB.15,板子上的丝印为D11

网友AA:
当做学习吧,这东西实用性也不是很大。

网友AB:
分辨率很低吧?

网友AC:
我用A8 1G的处理器做1024x768的视频 YUV转RGB,然后还有几个识别的小算法 CPU都顶不住, 别说STM32了, 同样的应用程序 直接拷贝到IMX6 4核上帧数却非常高。

网友AD:
性能决定应用。

网友AE:
如果用FPGA  YUV转RGB就是一个转换电路。。 就像流水线上多加了一个设备 ,但是不会影响流水线的整体速度。

网友AF:
所以STM32没人做USB摄像头,因为实际用处实在想不到。

网友AG:
分辨率只有320X240。用STM32做USB摄像头,一方面是想学习下Linux的uvc驱动,另一方面也是想测试一下同步传输的性能。

网友AH:
其实只要对照着标准将uvc驱动看懂了后,移植uvc驱动并不是特别困难。

网友AI:
最难的部分在于编写USB硬件的驱动程序

网友AJ:
严格的说不能称的上是驱动,因为已经高度整合了。

网友AK:
所以只要将底层的接口编写好、测试好,再移植uvc驱动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AL:
这个摄像头在Linux下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M:
从你的调试信息看,你的摄像头不支持GET_DEF和GET_MIN命令,程序最终失败在uvc_v4l2_do_ioctl()-->uvc_v4l2_set_format()-->uvc_probe_video()-->uvc_get_video_ctrl(GET_MIN)这个函数上。
在uvc_probe_video()函数里,注释掉以下代码再试试看。

网友AK:
        /* Ge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for compression settings. */
        if (1/*!(video->dev->quirks & UVC_QUIRK_PROBE_MINMAX)*/) {
                ret = uvc_get_video_ctrl(video, &probe_min, 1, GET_MIN);
                if (ret < 0)
                        goto done;
                ret = uvc_get_video_ctrl(video, &probe_max, 1, GET_MAX);
                if (ret < 0)
                        goto done;

                probe->wCompQuality = probe_max.wCompQuality;
        }

网友AN:
使用uC/OS-III嵌入式操作系统,并移植了Linux下的UVC驱动。

网友AO:
换个摄像头

网友AP:
如果是MJPEG的话这个frame_size应该是多少?

网友AO:
现在能采集到,也能正常显示,但是桢率只有7.5fps。

网友AQ:
统计桢率的话是没有进行显示或者上传,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桢率

网友AO:
还有一个问题,摄像头是720P的,在WINDOWS下枚举能看到1280*720的设置,并且YUV也能设置到1280*720。

网友AR:
stm32上枚举MJPEG最大也只能648*480并且只有15桢。是不是因为设备识别到是usb1.1全速的了?

网友AS:
我用407的板子移植过去  链接usb摄像头  程序跑到usb_camera_grab函数中的down(&urb_complete_sem);  一直停在这了

网友AT:
摄像头移植的很棒

网友AU(2024-01-08):
这个USB摄像头接口真的很棒,亲爱的!

网友AV:
USB可以直接读取相机吗

网友AW:
这个USB摄像头技术感觉很困难,它有技术含量

网友AX:
感觉好像好久没见STM32F469i板了。

网友AY:
这个评价板在当时的表现真的很厉害。

网友AZ:
我还能运行Linux操作系统吗?

网友BA(2024-04-22):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B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B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BE: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BF: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BG: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BH: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BI: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BJ: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