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PCB线宽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1-16):
我用AD9画PCB,在菜单Design->Rules里设置线宽。

我想把线宽都设成N/A,就是下面这个效果

可是点击apply,并没有设置成功,而是又变回原来的样子,就像第一张图那样。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设置啊?谢谢!

网友A:
不允许全部设成N/A,你为什么非得这么设置

楼主:
有的工程就可以,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全部设成N/A,你为什么非得这么设置

这样设置以后,铺铜然后规则检查,有错误指示。
不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