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55度能用的flash 芯片?

楼主(2016-01-16):
查到的全是-40度的。

网友A:
应该有,这个是军工级别的了,估计很贵

网友A:
http://www.ti.com.cn/product/cn/sm28vlt32-ht
看看这个,网站上没价格,估计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product/cn/sm28vlt32-ht
看看这个,网站上没价格,估计受控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去找芯片,很困难,因为你说的是-55度,你的产品应该是装在壳子里面,不可能裸露在外面

壳子内部的元器件多多少少可以发热的吧。即使不能发热,能否考虑加个简单的发热元件呢

另外芯片一般说是-40度,这个其实都是保守的说话,你实际做做高低温测试,我估计-40度的芯片应该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我建议还是考虑加温控开关和发热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