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LPC54102反复上电出现死锁现象的疑问

楼主(2016-01-16):
(无正文)

楼主:
由于我的电源采用的是AC/DC加LDO,我刚开始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就有特意换了一个线性电源,结果现象还是一样

楼主:
有人能给解答解答吗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的程序有问题啊,跑飞了

网友B:
再好好查查电源

网友C:
因为前期不是正式批量生产,有可能是工艺问题。

网友D:
电源稳定吗,是不是波动太大导致的

楼主:
电源稳定的很

楼主: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直接手动复位也运行不起来呢,除非重新加电才行

楼主:
有人来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