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基于K22F的PM2.5+甲醛监测器(4)

楼主(2016-01-16):
使用K22F读ZE08-CH2O传感器的甲醛浓度值

1、电化学甲醛模组 ZE08-CH2O介绍

ZE 08 -CH 2 O型电化学甲醛模组是一个通用型、小型化模组。利用电化学原理对空气中存在的CH 2 O进行探测,具有良好的选择性,稳定性。内置温度传感器,可进行温度补偿;同时具有数字输出与模拟电压输出,方便使用。ZE 08 -CH 2 O是将成熟的电化学检测技术与精良的电路设计紧密结合,设计制造出的通用型气体模组。

2、通讯及管脚说明

3、代码说明

本程序使用K22F的UART2进行串口数据的读取,然后按照数据格式计算出甲醛浓度,具体计算参考下面的代码部分

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rxChar, txChar;
    uint32_t byteCountBuff = 0;

    // Initialize variable uartState of type uart_state_t
    uart_state_t uartState;

    // Fill in uart config data
    uart_user_config_t uartConfig = {
        .bitCountPerChar = kUart8BitsPerChar,
        .parityMode      = kUartParityDisabled,
        .stopBitCount    = kUartOneStopBit,
        .baudRate        = 9600
    };

    // Enable clock for PORTs, setup board clock source, config pin
    hardware_init();

    // Initialize the uart module with base address and config structure
    UART_DRV_Init(UART2_IDX, &uartState, &uartConfig);

        uint8_t receiveBuffer[9];
        uint8_t rx;

    while(true)
    {
                rx = 0x00;
                for(int i=0;i<9;i++)
                        receiveBuffer[i] = 0;
                // Call received API
                UART_DRV_ReceiveData(UART2_IDX, &rx, 1u);

                // Wait until we receive a character
                while (kStatus_UART_RxBusy == UART_DRV_GetReceiveStatus(UART2_IDX, NULL));
                if(rx == 0xFF)
                {
                        receiveBuffer[0] = rx;
                        for(int i=1;i<9;i++)
                        {
                                // Call received API
                                UART_DRV_ReceiveData(UART2_IDX, &rx, 1u);

                                // Wait until we receive a character
                                while (kStatus_UART_RxBusy == UART_DRV_GetReceiveStatus(UART2_IDX, NULL));
                                receiveBuffer[i] = rx;
                        }
                }
        // Echo received character
        //txChar = rxChar;
        //UART_DRV_SendData(BOARD_DEBUG_UART_INSTANCE, &txChar, 1u);
                /*国家标准室内0.08mg/m3 = 833 * 0.08 = 66.64 ppb。*/
                int pm25Value = receiveBuffer[4]*256 + receiveBuffer[5];
                float result = pm25Value / 66.64 * 0.08;
                int v1 = (int)result;
                int v2 = (int)((result - v1)*1000);
                PRINTF("CH2O: %d.%03d(mg/m3)\r\n",v1,v2);
    }

}

4、输出结果:

实验结果是打开门窗后测得的结果,国家标准是0.08,应该还算不错。。

网友A:
这个甲醛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甲醛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型号啊

ZE08-CH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