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编程

楼主(2016-01-16):
请问有人用atmega48做过脉冲调制太阳能控制板吗?可不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太阳能直接充到上限电压断开就行了,低到一定电压再开始充,用PWM的话太麻烦了。
市面上卖的控制器没有见带PWM功能的,都是吹牛的,最便宜的控制器一般都20A,带PWM功能的得有电感吧,一个20A的电感成本,体积巨大。

网友B(2016-02-23):
mppt要巨大电感,PWM不用电感吧

楼主(2016-07-22):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直接充到上限电压断开就行了,低到一定电压再开始充,用PWM的话太麻烦了。
市面上卖的控制器没有见带 ...

我用AD测蓄电池电压时发现充电时测得的蓄电池电压会虚高,放电时电压虚低,就是说充电时测得是14V,断开充电,当他稳定后电压会降为12点多伏,放电时测得是9V,当稳定后测得是10点多伏,怎样才能测得较准确的电压值来精确控制电池的充电放电而不至于过充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