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不在两个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程序,怎么实现两个中断执行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6-01-16):
IAR不在两个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程序,怎么实现两个中断执行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不用以下这种方式实现
INTERRUPT_HANDLER (xIRQ,c)
{
       a();
}
INTERRUPT_HANDLER (xIRQ,b)
{
       a();
}

void a(void)
{
       d++;
}
有没有什么办法定义一下,两个中断产生后从中断入口进来然后跳转到程序 a处执行
比如这样做
#pragma vector=13
#pragma vector=14
__interrupt void a(void)
{
      d++;
}
或者
#pragma vector=13 __interrupt void a(void)
#pragma vector=14 __interrupt void a(void)
void a(void)
{
      d++;
}
这两种方法都编译错误,请教大神。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实现呢!

网友A:
直接修改中断向量表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中断向量表应该可以实现

能举例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