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之IIC的固件固化与加载问题。让人非常费解!

楼主(2016-01-16):
问题现象:使用cy7c68013a的slave FIFO 模式,固件程序可正常在线加载,由于在线加载掉电会丢失,因此采用24lc64对固件程序进行固化,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固件程序无法启动了。我可以确定的是24lc64成功写入了固件程序,24lc64的电路亦反复检查保证没问题的,简而言之,固件程序可以在线运行,但是24lc64固化后无法运行。

网友A:
检查一下IIC芯片地址线A2A1A0是否接错

网友B:
你hex大小是多大呢?8KB的EEPROM会不会小了?

网友C:
一般是24lc64存储空间小了,程序文件超8K了,换24lc12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