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图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2016-01-16):
经常看到线路板上的画有白色丝印线,这样话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降低线上的压降

网友B:
分区、警示

网友C:
看情况而决定,具体原因还要看设计的人是怎么想的
1 楼上说的分区.
2 提高绝缘强度.因为绿油的厚度是一次性刷上的,厚度一致,某些强电的地方需要加强的就会画一片白漆

网友D:
像这种大白线,就是难看,
估计是防止旁边那走线上锡时外溢,有沟渠的味道,
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在SMT刷锡膏时,会造成锡膏量增加,
在高密度板子上,很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E:
我看是本想画个强电隔离的分割槽
不小心画到了SILKSCREEN层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