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自制红外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6-01-16):
之前发错板块了,恳请有相关空调遥控器经验的指教一下呀,我到底哪里做的有问题,或者有想法的都可以说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呀!
帖子链接:新人求助,关于自制红外遥控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48360

网友A:
看波形图有问题啊,低电平没到合适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图有问题啊,低电平没到合适的电压啊

是吗,就是说即使是载波以后的波形也需要像方波那样直上直下是吧?那您看是不是电路有些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根据经验推测一下~感谢~

网友B:
这个注意信号的传输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