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LVTTL

楼主(2016-01-16):
FPGA的IO 设置为 LVTTL ,
LVTTL  高电平好像2.5或者3.3v

如何保证 TTL送进FPGA的IO 可以正常工作。 不用电平转换芯片。有其他办法吗?

反过来, FPGA的IO LVTTL输出可以驱动 TTL 吗?

网友A:
电平匹配,其实和做买卖有点像。

对高电平:驱动方最小值必须大于接收方最大值。
对低电平:驱动方最大值必须小于接收方的最小值。
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

每个数字芯片手册都必须有 VoH min 值和 VoL max 值,也有 ViH max 值和 ViL min 值,
却不一定给出另外一端的数据。

想通为什么,包你电平匹配不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匹配,其实和做买卖有点像。

对高电平:驱动方最小值必须大于接收方最大值。

标准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输出高电平最小2.4V,典型值3.4V,输入低电平最大0.8V,输出低电平最大0.4V,典型值0.2V。

没说ViH max 。

有些器件接口只说符合TTL , 所以没有ViH 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匹配,其实和做买卖有点像。

对高电平:驱动方最小值必须大于接收方最大值。

还有,另一方面, 驱动方 输出电平多大 恐怕也不行吧,
比如输出5v,虽然大于了接收方的识别电平,单接收方是LVTTL,恐怕只能承受3.3v吧,
5v对于接收方要烧掉????????

网友A:
找个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