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LCD显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16):
uchar Get(void)
{
  uchar dat;
  while(!(UCA0IFG&UCRXIFG));
  dat=UCA0RXBUF;
  return dat;
}
主程序里
while(1)
  {
    dat1[0]=Get();
    num++;
    for(j=num;j>0;j--) dat1[j]=dat1[j-1];
    if(num==9) {num=0;over=1;}
    while(over)
    {
    Disp1Char(2,0,dat1[8]);
    Disp1Char(3,0,dat1[7]);
    Disp1Char(4,0,dat1[6]);
    Disp1Char(5,0,dat1[5]);
    Disp1Char(6,0,dat1[4]);
    Disp1Char(7,0,dat1[3]);
    Disp1Char(8,0,dat1[2]);
    Disp1Char(9,0,dat1[1]);
        over=0;
    }
  }

楼主:
每次刷新就会循环左移1位的样子,这样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

网友A:
if(num==9) {num=0;over=1;}
这里要num==8
或许就温度了也不定。。!!!

网友B:
感觉可能是数组溢出了,这个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num==9) {num=0;over=1;}
这里要num==8
或许就温度了也不定。。!!!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能是数组溢出了,这个得小心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哪个地方会溢出,不是很懂。。。

网友C:
感觉2楼说的是对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