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知道430f149做如何实现远程升级的功能

楼主(2016-01-16):
在用430f149做用户终端,要实现远程升级的功能。这势必要固定某些程序的位置,不知怎么实现啊???

网友A:
有这个功能吗??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
好像正常情况下跑的是主项目,要升级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复位后程序就开始执行用于升级的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正常情况下跑的是主项目,要升级的吧。。。。

应该是的,还有,我这个是建立在无线数据传输基础上的!!

网友D:
51用的多,430还没用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还有,我这个是建立在无线数据传输基础上的!!

嗯呢  这个确实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