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51单片机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6-01-16):
关于51的时钟资源,感觉配置有点不太一样,都整晕了

有没有大神有经验,做出总结了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时钟系统原理框图,可以关注

网友B:
不同的芯片的时钟资源略有不同这个比较正常吧!!

网友C:
datasheet上有图的,按照图上的顺序配置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时钟系统原理框图,可以关注

好的,多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芯片的时钟资源略有不同这个比较正常吧!!

这个要是能有个高人做个总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上有图的,按照图上的顺序配置就可以的。。

额 ,好的,大家都这么说啊,我再看看谢谢啦!!!:lol

网友D:
是有这么一说吧,但是很难弄一套统一的标准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是能有个高人做个总结就好了。。。。。

哈哈 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