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SPI时钟极性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16):
打算按照上图用STM32的SPI1同时驱动一个74HC595和一个74HC165.    595先使能发送行扫描信号,然后再使能165读回按键值。

现在有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stm32的SPI1的时钟极性如何设置?我自己分析的是时钟和相位都设置成0。还有595和165在用一个SPI驱动的时候,时钟极性是否相同。谢谢。
下面是595和165的时序图.

网友A:
这个时钟选择基本可以适应各种条件要求, 但设置应该根据器件的时序特性.
总体上, 看了你的时序图, 应该选择上升沿移位, 下降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钟选择基本可以适应各种条件要求, 但设置应该根据器件的时序特性.
总体上, 看了你的时序图, 应该选择 ...

谢谢您的回复。
网上说主从的时钟模式要设置成一致的。我是这么分析的,您看我哪块分析错了。、

先看595的时序图
我认为595在1时刻采样,即时钟的上升沿采样,在2时刻,即时钟的下降沿移动数据。时钟空闲时是低电平。对应着stm32 spi的CPOL=0,CPHA=0.

然后看165的时序图
我认为165是在1时刻,即时钟的下降沿采样,在2时刻,即时钟的上升沿移动数据。时钟空闲时是低电平。对应着stm32 spi的模式CPOL=0,CPHA=1.

那么问题来了,两个595和165两个器件需要的主机SPI时钟的设置模式不一样,是不是就不能用同一个SPI驱动了?

我的想法错在哪?还望您指点。

网友A:
还是可以用 1 个 spi 驱动的, 因为其实 595 不存在采样的问题.
都是时钟上升沿移位, 所以两个器件对 SPI 的时钟要求是一致的

楼主:
我知道您说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按照网上的分析方法,595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数据,下降沿才移动数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可以用 1 个 spi 驱动的, 因为其实 595 不存在采样的问题.
都是时钟上升沿移位, 所以两个器件对 SPI 的 ...

我知道您说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按照网上的分析方法,595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数据,下降沿才移动数据的啊?我在楼上的分析哪里有问题呢?请您指教啊。想不明白吃不下饭。。

网友B:
估计可以用默认值。。。。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A:
我没有去查 595 的手册, 从你给出的时序图看, 是时钟上升沿移位的.
其实即使弄错了也是可以用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测试, 4种方式只有一种会发现错位的错误.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SPI还分极性吗?不是就那么一套规则吗,从来没搞这么复杂过。

网友D:
595还是很简单的。直接IO口复位置位就可以产生上升沿,再复位就是下降沿了,用不着S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595还是很简单的。直接IO口复位置位就可以产生上升沿,再复位就是下降沿了,用不着SPI。 ...

打算用stm32的硬件SPI。stm32的spi有四个时钟极性,不知道用哪个了 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还分极性吗?不是就那么一套规则吗,从来没搞这么复杂过。

如果用stm32的硬件SPI,就要考虑极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以用默认值。。。。不过我没有试过

:dizzy:

网友E:
上图是时钟上升沿移位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是时钟上升沿移位的呀

拿595来看,在我标注的2时刻,输入数据DS发生变化,由高到低,即 移位。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 DS在时钟的下降沿移位。和你们说的正好相反。为什么呢?还望指教。

网友C:
95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数据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595在时钟上升沿时采样锁存数据,采样锁存的意思就是将这个数据移动到内部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F:
595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数据

网友G:
这个时钟极性得和你的应用相互配合吧

网友H:
应该选择上升沿移位, 下降沿采样

网友I:
可以用 1 个 spi 驱动的, 因为其实 595 不存在采样的问题

网友J:
如果是采用硬件的收发器,关于时序是不应该有问题的。都是内置的完成。

网友K:
如果SPI调试不成功可以先把速度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SPI调试不成功可以先把速度调慢

恩 谢谢。板子还没回来呢 还没开始调。我在想STM32SPI初始化的程序呢。时序这块有点蒙圈。又采样又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采用硬件的收发器,关于时序是不应该有问题的。都是内置的完成。

恩,硬件的很方便。看SPI时钟相位和极性时候有点晕。不知道165和595在用STM32硬件SPI驱动的时候,怎么设置时钟相位和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 1 个 spi 驱动的, 因为其实 595 不存在采样的问题

上升沿后,数据就进去了。595就相当于接收到了这个数据。对么?595不需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