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

楼主(2016-01-16):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啊。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吧,dat估计是个变量。。。

网友C:
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啊。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

RI必须有软件清零吗??这个感觉有点怀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吧,dat估计是个变量。。。

嗯呢  是的,,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