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不明白干嘛的??

楼主(2016-01-16):
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
然后什么都没了????

网友A: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楼主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也是醉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也是醉了...

中断不执行了啊,我想说的是这个为什么??

网友D:
应该是写的一些标准函数的,方便以后添加的吧。。。

网友E:
用一个return返回,感觉没有啥意义呢

网友F(2019-02-14):
应该就是为以后使用方波添加的

网友G(2025-09-06):
中断程序里只有 return,通常是为了快速退出中断。可能是该中断原本用于特定临时处理,现功能简化;或为预留中断入口,防止未定义中断导致系统异常;也可能是调试阶段的占位代码。确保中断触发后能正常返回主程序,避免程序跑飞。

网友H(2025-10-13):
中断程序中的 return 用于结束中断服务,返回到被中断的程序继续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所需操作(如数据处理、标志置位)后,通过 return 退出,确保系统恢复正常运行流程,避免程序滞留中断中,保证实时响应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I(2026-05-03):
这是中断专用 RETI,普通 return 不行。中断执行完必须用 RETI,它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恢复断点与寄存器现场、解锁中断优先级。只写空 RETI 代表空中断,用于屏蔽未使用中断、防止异常跳转跑飞,属于底层常规容错写法。

网友:
中断函数里的 return; 就是 “立刻结束这个函数,乖乖回到主程序继续跑”。它没有返回值,只是一个结束指令。

网友J:
`return`在这里的作用是告诉处理器中断服务已经完成,可以继续执行被中断的任务。

网友K:
`return`语句在这里的作用是告诉处理器中断服务已经完成,可以恢复之前的程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