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 进入低功耗LPM4后问题

楼主(2016-01-16):
MSP430F123 进入低功耗LPM4后,通过RTC中断唤醒,MCLK8MHz主频没起来 ,要初始化XT一次主频才起来。一直想不明白。

BJ_0        //-------------------------------------
            BIS.W   #LPM4+GIE,SR  //进入低功耗等待中断
            //CALL    #INIT_XT2//
            BR      #DATA0
//***************时间SD2068口中断程序****************************
P2IFG2      BIT.B   #SD2068_INT,P2IFG //****时间中断**********
            JZ      P1_IFG1_END
             BIC     #SCG0+SCG1+OSCOFF+CPUOFF,0(SP)
P1_IFG1_END       RETI

网友A:
模式设置估计不太对,低功耗LPM4后,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不能通过RTC中断唤醒的

网友B:
LPM4后记得只有aclk在活动了

网友C:
中断唤醒之后,需要再一次的将主晶振的相关寄存器的配置下的。

网友: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能不能退出低功耗呢

网友D:
退出中断后需要重新设置启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E:
楼主怎么处理的,解决了吗

网友F:
退出重新设置吧

网友G:
LPM4后RTC中断是不能唤醒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用LMP3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H:
LMP4的低功耗模式下主频的寄存器的配置参数的没有被保存的。

网友I:
楼上正解,PM4后需要重新初始化,RAM数据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