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9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6-01-16):
AD9里面铺铜有实心填充模式(Solid),有影线化填充模式(Hatched)。
请问这两种填充模式对电路有影响吗?如果有的话,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网友A:
对PCB制造,网铜好,因为焊接加热时,内部胶水产生的气体可以从网孔跑掉,不会产生气泡鼓包。从信号角度分析,当然实铜好,特别是做传输线和微带线之类,所以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