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急求环形电压器漏感和分布电容计算

楼主(2016-01-16):
求助,环形脉冲变压器的漏感分布电容该如何计算?
现有一小型脉冲变压器,要求出它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都没说明是什么类型变压器,公式也都不同,有点迷茫了,求各位大神该怎么计算或者有什么公式?

网友A:
对于电感计算方面推荐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分布电容就不太清楚了,你不会是在建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感计算方面推荐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分布电容就不太清楚了,你不会是在建模吧 ...

你好,刚看了你的回答,先谢谢了,漏感的话是初级漏感,初次级的分布电容没一点头绪,你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么

网友A:
你的环形变压器的基本参数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环形变压器的基本参数发出来看看

,绕线直径0.11mm,变比1.41,频率75khz,初级匝数115,次级85,磁芯初始值5000,磁芯尺寸6.4*3.72*3.3,层间距为0.21,初级一圈,次级一圈,交叠绕组